求助:设置相关联的3D草图基准面出问题了

楼主(2010-05-13):
学画健身器的时候,要设置下面把手的基准面,但是总是显示“草图基准面不能使用所选实体和几何关系组合而生成,请选择不同的组合。”看了相关的视频很多遍,就是按照演示的画的,可是总是不行。命令是以红色过原点的直线为第一参考,“重合”;以粉色草图为第二参考,与之成200度角。基准面建不成。想请教各位高手,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里。就是《SolidWorks2008钣金与焊接设计从入门到精通》书中的例子,先谢过了。

网友:
也就是说要所求基准面通过红色点划线,同时与粉色草图的基准面成200°角?这样的基准面存在两个,所以软件是无法解出的。那本书没看过,帮不了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