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齿轮的数据参数,请教

楼主(2010-05-13):
请谁帮我算一下,速比136,功率是10个KW,行星齿轮的数据参数?

网友:
设计行星齿轮要知道输入转速或输出转速才行

楼主:
行星齿轮输入转速度1440

网友:

可以用智能机械设计软件计算

网友:
动类型:NGWN(I)           模数m = 1.50               实际中心距a = 47.800
    齿数Za = 21                齿数Zc = 42                齿数Zb = 105
    螺旋角β1 = 0.000          齿顶高系数ha* = 1.000      顶隙系数c* = 0.250
    A轮变位系数xa = 0.341      C轮变位系数xc = 0.041      B轮变位系数xB = 0.423
    齿宽b = 24.000             齿数Zd = 39                D轮变位系数xD = 0.396
    齿数Ze = 102
    E轮变位系数xE = 0.778

                          A轮         C轮          B轮         D轮        E轮
    分度圆直径d         31.500     63.000      157.500     58.500     153.000
    齿顶圆直径da        35.477     66.076      155.723     62.734     152.288
    齿根圆直径          28.774     59.373      162.519     55.938     159.084
    节圆直径df          31.867     63.733      159.333     59.181     154.781
    齿根高hf            1.363      1.814        2.510        1.281       3.042
    齿顶高ha            1.989      1.538        0.889        2.117       0.356
    齿高h               3.352      3.352        3.398        3.398       3.398
    当量齿数Zv          21.000     42.000       105.000      39.000      102.000
    齿顶压力角αa       33.452     26.370       18.118      28.805      19.251
    基圆直径db          29.600     59.201      148.002     54.972     143.773
    公法线长度W         11.862     20.851       57.993     21.153     58.294
    公法线跨测齿数k       3          5            13           5           13
    固定弦齿厚gs        2.410      2.120        1.673        2.462       1.330
    固定弦齿高gh        1.550      1.152        0.587        1.669       0.116
    分度圆弦齿厚fs      2.725      2.400        0.889        2.788       1.506
    分度圆弦齿高fh      2.048      1.561        2.510        2.150       0.355
    滑动率η            1.422      1.467
    圆棒(球) 直径dp     2.714      2.511        2.475        2.511       2.475
    圆棒(球) 跨距M      36.182     66.452      155.508     62.817      62.817
    圆棒(球) 压力角αM  28.121     22.200       20.493       24.382       24.382
    AC传动
    变动系数:     y = 0.367       齿数比:   u = 2.000
    端面重合度:εα = 1.524       纵向重合度:εβ = 0.000
    未变位中心距:a' = 47.250      总重合度:εγ = 1.524
    实际啮合角:  α = 21.739      齿顶高变动系数: △y = 0.015
    CB传动
    变动系数:     y = 0.367       齿数比:   u = 2.500
    端面重合度:εα = 1.868       纵向重合度:εβ = 0.000
    未变位中心距:a' = 47.250     总重合度:εγ = 1.868
    实际啮合角:  α = 21.739      齿顶高变动系数: △y = 0.015
    DE传动
    变动系数:     y = 0.367       齿数比:   u = 2.615
    端面重合度:εα = 1.742       纵向重合度:εβ = 0.000
    未变位中心距:a' = 47.250     总重合度:εγ = 1.742
    实际啮合角:  α = 21.739      齿顶高变动系数: △y = 0.015

网友:
20CrMnTi<渗碳> 56-62 HRC

网友:
请问楼上大虾你那齿轮设计软件叫什么名字?从哪儿下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上大虾你那齿轮设计软件叫什么名字?从哪儿下载的

楼主:
谢谢,你的软件那里买的

网友:
在博士爱机械设计院购买的

网友:
高手
学到不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听不懂你在搞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听不懂你在搞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