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流量比例阀的资料及使用

楼主(2010-05-13):
求助:请知道流量比例阀的资料及使用者谈谈

网友(2010-09-26):
气动流量比例阀资料我就有

网友:
附件是美国SAUER-DANFOSS的比例阀资料

网友:
先赞一个,比错的资料,强烈支持

网友:
比例流量阀使用需与压力补偿元件配套使用,推荐一篇关于插装式比例流量多路阀的文章,供参考。
有关插装阀的应用手册可以在英德康公司网站上下载
http://www.indcom.com.cn/download/index.htm

负载敏感多路阀在拖拉机化肥撒布系统的应用

采用CP2定差减压阀和CP3定差溢流阀实现多路阀多支路同时动作, 可以改善液压系统调速性能,提高效率,减少发热,减少能量消耗。通常是在多路阀中用2通定差减压阀CP2与流量阀(工作阀片)串联组合成调速阀,在多路阀的进口阀片用3通式旁通式定差溢流阀CP3通过CH梭阀网络回路与工作阀片并联组合成旁通式溢流调速阀。

以下图为例,该阀的进口阀块内置CP3三通定差旁通溢流阀(逻辑元件),每个比例流量阀进口前置CP2二通压力补偿定差减压阀,CH负载感应梭阀。各阀功能如下:

CP3三通旁通定差溢流阀:当多路阀停止操作,且各阀均在中位时,CP3则以补偿弹簧压力(10-13公斤)旁通泵供油流量。当某一比例流量阀(工作阀片)工作时,CP3旁通溢流阀在该执行元件负载压力作用下减少阀口开度,减少旁通流量,根据负载压力提供所需的流量,此时供油压力随负载压力变化,效率高,发热量小。
CH负载感应梭阀(工作阀片):CH负载感应梭阀将各工作阀片中的最高负载压力传至进口阀块的CP3弹簧侧。
CP2二通定差减压阀:当一个或多个比例流量阀同时工作时,负载压力传至CP2阀的弹簧侧。此时,通过阀心的负反馈作用,来自动调节流量阀(工作阀片)阀口两端的压力差, 使其基本保持不变。在CP2的压力补偿作用下各阀的流量均保持恒定,使各流量阀的流量与其输入信号成比例,流量大小与阀的开度成正比,独立控制且不受其它负载变化的干扰,从而保证多机构同步动作。

定量泵接入进口阀块P口,油泵压力经P1口作用于压力补偿旁通阀的底部,CP3的弹簧腔与工作片阀的LS负载反馈系统的梭阀连通。

比例多路阀中位时,CP3功能等同于旁通流量控制阀,或循环阀。此时,压力补偿阀弹簧侧的压力仅为12-16Bar P= 弹簧压力+回油背压),CP3滑阀在底部P口压力作用下,旁通口打开,泵供油贯通流回油箱。

当多个比例阀移至工作位时,最高工作口的负载压力通过CH梭阀关闭低负载压力的反馈回路,将最高负载压力传至CP3弹簧侧。各工作阀口进口压力均为负载传感压力和CP3下腔弹簧压力之和,泵供油以最高负载压力与CP3压力补偿弹簧之和旁通溢流至油箱。

此时,主油路的油泵供油压力等于工作口的最高负载压力,同时,各执行元件负载压力传至各工作阀片中的CP2压力补偿阀的左侧弹簧侧。各工作阀口出口压力为负荷传感压力与左腔弹簧压力之和;各节油口压差基本为一定值,因而通过各节流口流向执行元件的流量只与各节流口大小(亦即各主阀芯开度)有关,而与每一执行元件的工作压力无关。在CP2的作用下各阀的流量均保持恒定。其流量与输入信号成比例,独立控制且不受其它负载变化的干扰。

网友:
楼上的讲解好强悍,呵呵,很厉害

网友:
顶一下  长知识

网友(2011-08-17):
很不错的资料,谢谢。。。

网友:
资料不错,学了不少东西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