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轴承的成本疑问

楼主(2010-05-13):
最近发现陶瓷轴承(套圈Si3N4, ZrO2,保持架PTFE)的海外成本,比如日本和德国的

要比类似尺寸的主轴轴承还要贵,要千把块钱以上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尺寸是6202,精度是P6,游隙是C3

在我印象里好像陶瓷轴承还是比较便宜的吗?

谁能解释一下

是不是海外陶瓷轴承的好的材料都是圣戈班生产的材料???

楼主:
国外品牌能不能推荐一下?

网友:
圣戈班应当是提供材料,他们的一些粉末水平比较高,我做过他们的项目,到具体零件,应当有专门公司,陶瓷材料的最终成材率比较比较低,这可能是成本的一个重要因素,

楼主:
也就是说全陶瓷轴承因为成材率比较低,导致成本比较高,才会出现可能比超精密的主轴轴承价格还要高的现象?

楼主:
国内生产的陶瓷轴承和国外的比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日本的基本上成本就接近千把块钱了。据说是手工磨制的(天晓得)

德国成本就上百欧元,估计进口也要是日本的1.5倍以上了,如果是相同尺寸金属的SKF主轴轴承成本基本上也是千把块钱

楼主:
我这边查了一下E215是SNFA(SKF)的型号,不知道现在的行情如何?

网友:
行外之人啊   不懂不懂,,,,

网友:
陶瓷轴承外方的成品率是很高的,就是想宰你而已。
日系的陶瓷轴承还不是太过关。
超精密的主轴轴承其实工艺很完善了,现在的制造公差控制的相当严格,批量大了,成本自然下来了。私下都说一般的主轴工况,无所谓原厂配不配对。

楼主:
老大能不能推荐一个比较成熟的陶瓷轴承的品牌?

老大是否听说过CEROBEAR?

楼主:
老大说主轴的配对,我也是听说其实现在的工艺配不配其实不会有太大问题

不过只是卖方的经验,至少我还没有听说客户因为配对出现什么精度达不到,寿命短等问题。

网友:
不配对的情况有,只是因为国内机床精度要求不高。

如装好主轴后,要测端面跳动值与径向跳动值。

而且现在成熟的品牌现在都在推广通用配对,轴承与轴承之间的公差很小,基本都能满足机床厂的要求。

楼主:
Ls我仰慕你很久了,呵呵! 谢谢回复!

网友A:
1.陶瓷粉真空造粒,纳米级。
2.压制套圈,高压。
3.烧结,高温。
光以上3点,设备和工艺都需要很大的投资以及技术力量。
接下来的磨加工,用的是金刚石砂轮,基本没有办法修正,只能够让砂轮自成形。
陶瓷轴承磨加工不能用常规的电磁无心夹具,只能够用弹性夹具,弹性夹具的精度调整,也是很大的问题。
以上我说的,只是和钢轴承加工的几点基本区别,在生产加工过程中,还有更多的投入以及工艺。
所以价格高些。

楼主:
WOW, LS的大哥确实不凡。

网友(2010-06-13):
我只做过陶瓷混和球轴承,用在主轴上面的,广州佛山的一个客户!

网友(2013-07-22):
我们是做陶瓷轴承的。
国外做陶瓷轴承应该是FAG做得最好吧!

网友:
陶瓷球应该是SNFA GMN做的比较好的,在高速电主轴里面用的比较广泛。

网友B(2013-09-04):
国外的品牌,FAG的吧.
国内的,可找我们,不过这么高的精度我们做不到,我们现在主要做滚动的.

网友:
你要仔细分析一

网友(2013-12-24):
引用 网友A:
1.陶瓷粉真空造粒,纳米级。
2.压制套圈,高压。
3.烧结,高温。

学习了,弹性卡具能保证高精度磨削吗?

网友:
粉末冶金外行来学习

网友:
不懂不懂

网友(2015-06-29):
引用 网友B:
国外的品牌,FAG的吧.
国内的,可找我们,不过这么高的精度我们做不到,我们现在主要做滚动的.

请问是否听过Ceramtec的陶瓷轴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