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送料器是否可以向上输送球状物体,比如小球

楼主(2010-05-13):
请问各位高手,螺旋送料器是否可以向上输送球状物体,比如小球

网友:
理论上可以,没实践过。。。。

网友:
这东西   我觉得太难了

网友:
斜度太大的,球鞋会滚下来的

网友:
应该可以,只要向上的速度大于小球因自重产生的向下的速度,当然,可能小球向下滚

网友:
完全可以。当然最好是把螺旋倾斜一个角度。

网友:
加上防滑应该可以输送

网友:
完全可以,不必怀疑。

网友:
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公司就有着设备送土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