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工件怎么校?镗床精度不好了

楼主(2010-05-13):
这几天我在做事的时候发现了我做镗床精度不好了,就用方尺检查了一遍,结果惊人x800百z 方向内差12丝,请问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校正工件吗,要怎么校

网友:
啥材料?板厚多少?一般情况下可以校正。

网友:
看看镶条好不好

网友:
那就先修机床再说了,修好了机床你的不能校正好的就解决了

网友:
x800百z 方向内差12丝,什么意思?

网友(2010-08-09):
这样的问题我遇见过,你只有把机床精度调好才能加工啊。你不调好,你把工件装夹的在好多不行
  因为加工工件的不是工件移动而是镗头移动啊,和工作台移动

网友:
多加刀补啊,把锥度补掉啊。。。

网友:
镗头移动尾座铜轴套要换或尾座晃动需大修啦。

网友:
建议先修设备..............

网友:
你要是拿记件工资就折了  呵呵

网友:
那是  兄弟自己找老板说说   要是自己是老板的话 就不用我教了

楼主(2010-11-03):
1

4144545245245204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