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油旁通阀开启压力差---请教

楼主(2010-05-13):
求助:请问,发动机的机油旁通阀开启压力差一般是多少,还有就是旁通阀两侧的受压面积比一般是多少!谢谢各位!

网友:
这个很难讲啊,跟发动机的型号有关,同时也不知道你用的是正压还是负压

网友:
这个确实比较难说,需要具体点

网友(2010-08-23):
问题不清楚哦。 机油滤清器的旁通阀?机油冷却器的旁通阀? 机油泵的旁通阀?

网友(2014-08-01):
机油泵并联的应该是调压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