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滚动轴承与轴承座配合问题。

楼主(2010-05-13):
滚动轴承与滚动轴承座的配合公差应该怎么选取呢?

网友:
又是这种笼统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滚动轴承的型号是6322。

网友:
你是设计人员吗?

配合的选择需要根据实际工况来选择,不能随便建议。

一、是什么设备什么部位?是外圈旋转还是内圈旋转?
二、转速多少?匀速还是有变动转速?负载多大?负载方向?
三、轴承工作温度多少?轴或外圈是否有热传导到轴承上?
四、润滑方式选用哪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解答!

楼主:
我不是设计人员。只是帮别人做一个轴承座子。

网友:
这是一般的机械常识,公差书上都重点讲到此一关节点,去看了书再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