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更改特征顺序的问题

楼主(2010-05-13):
如题:
    现有以下问题:
    1.过程:是在solidworks 2010中,先画了一个特征1,后又画了一个草图2,再画了一个特征2(没使用草图2),又利用草图2画了特征3。
    2.现需要将草图2拉到特征2的后面,因为需要特征2后产生的面做基准,如何实现?
    3.请不要告诉我先删除特征3,因为后面有很多特征用到特征3,改起来太痛苦。教训啊!!!

网友:
左键按住设计树中的草图1,拖到特征2下面就行了

楼主:
很不幸,我的特征1是拉伸,特征2是抽壳,特征3中的草图2原来基准面要改到抽壳后产生的面上

楼主:
晕,好象我的草图2比特征1还要先画的

网友:
那很难,抽壳本身就很让人郁闷

楼主:
哎,真的没有办法啊?想到能否先退回到顶,第一个特征前,先做个基准面(到抽壳的面的位置),草图2重做基准,明天试试吧

网友:
我用07研究了下,没办法

楼主:
谢谢梦E柯南,我用六楼的方法试了下,能过没出错了,只是以后要修改麻烦了些,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呵呵,嗯,要是重新加基准面还是可行的,不过后续的修改比较繁琐吧

网友:
再画个草图,将原来的草图转成实体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