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夹持丝锥来说,柔性丝锥--快换式和ER型丝锥弹簧夹头.使用上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0-05-13):
对于夹持丝锥来说,柔性丝锥--快换式和ER型丝锥弹簧夹头有什么不同使用场合?

见图片:

网友:
社区有个帖子讨论个这个问题了。。。不过我忘记帖子就什么名字,你可以先找找看。

网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1%D0%D4%B9%A5%CB%BF
  你自己的帖。

网友:
我夹持M12的丝锥就是用ER弹簧刀柄夹的,用于刚性攻丝比较好。。。

网友:
机床有刚性攻丝功能的可以用er刀柄夹丝锥直接攻丝,但直径不要太大,否则可能阻力太大加持不住或主轴功率不够。没有刚性攻丝功能可以使用柔性攻丝,适用范围比较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