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摆式剪板机调整刀片间隙的原理和方法---请教

楼主(2010-05-13):
请哪位大侠具讲解一下液压摆式剪板机调整刀片间隙的原理和方法,谢谢啦

也可发个邮件给我:xubaihong18@qq.com

网友:
液压摆式剪板机刀片间隙调整在机床上有一个调整参数表,你第一次调整时将刀隙对准任何一个刻度,如0.20这时开启机器,将机器到下死点,停车,关闭注油管球阀,在慢慢开启球阀,用塞尺测量3-5点间隙尺寸,调整下刀尺寸直至0.20,只要这一次调整后,以后只要根据板厚查表,将刀隙调整至对应的间隙上即可。

楼主:
真的非常感谢

谢谢大侠指导

网友(2012-02-12):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2012-03-16):
讲的很仔细。受教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