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有切割装置的污水泵--请教

楼主(2010-05-13):
我的一个亲戚发明了一种污水泵,在泵进口的地方设有切割装置,效率很高,绝不堵塞,各种纤维材质均能切断。请问这种泵的市场需求如何,是否有人有合作意向?

网友:
应该有市场,但不会特别大,需要在一些有污水处理的地方或是山区推广,顺便提示最后有柴油驱动和电驱动两种配置,能满足不同工况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和泵生产商合作呢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现在我的这个亲戚正在自己用着,效果非常好。是用电机驱动的,方便。由于我比较忙,没有过多精力帮助他。所以希望能在这里得到一些信息。

网友:
不客气地说应该基本没有市场!为什么呢?
1、输送介质是均质的情况下才能发挥该设备的能力,但综合效率就大打折扣了!试想如果泵和该切割装置有一个出现了故障是否都停了下来,这样效率就不能保证了。
2、输送介质是非均质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在没有需切割的物流时将浪费切割装置的功率这样又不节能,再上套检测控制装置的话虽然可以,但增加了投入而且又增加了可能的故障点,这样不是更不划算了。
不如将切割装置单独作为一台设备,安装在泵的上游使用,这样对于生产企业来说就不管是生产的规模大还是小都可以得到应用。

楼主:
谢谢版主,本产品主要应用于厕所、化粪池等固化物较多的地方,普通污水泵堵塞相当严重。

网友:
呵呵,是这样的用途啊!在这样的场合可以用无堵塞排污泵,其叶轮通量较大一只手套可以通过的。还有一种无堵塞排污泵其叶轮是开式的,一只棉手套或截面30*30长度150mm的木棍可以通过,为了保险起见在吸入口加一格栅就行了。你家亲戚的创新精神倒是挺可佳的!

网友:
应该有市场,如果能把运动鞋,长筒马鞋能够轻易的绞碎。

楼主:
回复 8# 凡人一个 这个能否做到我不太清楚,但是塑料纤维编织袋没问题,直径3至5厘米的木棍能够切断。

楼主:
回复 7# 耐火砖 加栅格的最大弊病是一定会有堵塞。不加栅格,则大块的污物肯定会堵塞叶轮。

网友:
这种泵就只能专门用于旱厕、化粪池等固化物相对较多的地方,在偏远落后的小镇才能用得上。农村自家就人工掏出自己用了量也不大,所以说基本没有市场。
城镇都有排污处理厂规模都不算小,在排污口也就是处理厂的进口处有一邪置格栅,格栅前有电动链式爬爪(也不是常启动)将固体捞起落入车斗拉运出去,污水进入处理厂进行暴氧、培养细菌生化处理、加药、压滤、出渣(渣外运);下一步再加药、沉降、过滤,检测合格后外排。(我们是用于绿化和高压注入油田地层)

网友(2010-07-06):
现在的污水泵有专门带切割装置的,你可以比较一下它的优点,和厂家联系推广一下。

网友(2010-12-02):
“我的一个亲戚发明了一种污水泵,在泵进口的地方设有切割装置,效率很高,绝不堵塞,各种纤维材质均能切断。请问这种泵的市场需求如何,是否有人有合作意向?”
以前看见过,这是懒人用的污水泵,不用倒垃圾,不要的菜叶、剩菜和剩饭往污水口一倒污水泵电机一转将菜叶、剩菜和剩饭打成浆状排入下水道化粪池完事,据说污水泵故障较多没有推广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