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多年的减压阀,不想被一个小问题难倒了

楼主(2010-05-13):
如果把减压阀的出口堵死,接上压力表,那么这个压力表的度数是多少,是减压的压力,还是减压阀进口的压力?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好!我个人认为应该是进油口压力。

网友:
出口压力 减压阀作用时是出口超过设定压力时压力溢流为设定压力 ,同时把减压阀进口关死,不让压力油进减压阀的出油口!

网友:
出油堵后,油液无流动,阀芯亦不动,压力油通过阀芯间隙充满整个阀腔,此时此阀如同压力表的接头,压力自然为进口压力。油不流动就无压力差。

网友:
这个可以参考液控手柄,把液控手柄推到一半不动(想当于减压阀出口被堵死),液控手柄的出口压力只能为减压阀设定的压力,而不是系统的油源压力。

网友:
此时的压力值应该为0。

网友:
应该是减压阀设定的压力

网友:
是减压的压力,測試减压閥直接方法

网友:
是减压阀的设定压力,可以拿一个气源三联体作实验,堵住出口观察压力表的读数变化

网友:
减压阀设定的出口压力,减压阀的功能就是让其出口的压力不超过设定值,超过设定值即减压为设定值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应该区别回答:
1.对于先导式的减压阀,这个压力是减压后的压力,因为先导减压阀压力的调定是靠先导级的弹簧和液流。
2.对于直动三通的减压阀,这个压力也是减压后的压力,因为只要回油口不堵死,减压阀阀芯就会一直移动来保持减压后的压力。
3.对于直动两通的减压阀,在出口被堵死的情况下,应该是进口的油压,因为这时的减压阀阀口完全关闭,但是由于泄露的存在,出油的一腔必然和压力腔有泄露也就是相通,根据帕斯卡原理,静态下相通的腔压力相等。

网友:
讨论的结果有实践证明得出最终结论吗 到底是哪个?

网友:
如果溢孔也同时关闭则形腔相连不存在减压,压力表是进口压力

网友:
当然是进口压力啊,减压阀减压口开口为常开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总结上述的思路,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在回油(Y)口通畅的前提下,减压阀出口压力完全取决于减压阀的阀芯结构,如果能关死,则减压阀出口压力为调定压力,如果不能关死,则减压阀出口压力为进口压力。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么?

网友:
那是相当的正确啊~~哈哈

网友:
加压力,压力大小要看你的油泵功率大小

网友:
当然是减压阀的设定压力
翻看下减压阀工作原理就明白了

网友:
减压阀的设计概念就是保证出口压力的稳定,超压部分通过外部回油,你的问题答案就是出口压力

网友:
这个问题也仔细的看过了减压阀的原理,应该是出口的压力。回复 19# qudehui

网友:
就按照你说的去办,做一下试验,事实胜于一切!!

网友:
出口如果直接堵死,应该是进油口的压力

网友:
减压后的压力。减压阀的作用和溢流阀基本一样,无论负载多大,都要保持压力恒定

网友:
上位观点对的,等于设定压力.

网友:
应该是进口的压力啦,你把出口堵死,因为减压阀是出口控制,堵死的话,阀芯把阀口都关死了。

网友:
应该是减压阀的设定值,

网友:
那个压力应该很低的,几乎为0我觉得

网友:
出口堵死,当然是进油口压力了

网友:
直动式减压阀肯定是调定压力,我们经常这么做试验,验证其性能,而且出口压力达不到进口压力,先导式的减压阀没有做过试验!

网友:
压力表接进口,还是出口

网友:
应该是进油口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