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形位公差的问题

楼主(2010-05-13):
1.公共基准和多基准有什么区别,如附图1中的图36和图37
2.在标注形位公差时,给的那个公差值,如附图2中的直线度0.1,解释为在给定平面和给定方向上,间距
定于公差t(在此为0.1)的两平行直线所界定的范围。我向问,这个给定的方向是什么方向?两条直线的
位置在哪呢?就好比是给了标准公差,没给基本偏差一样啊,这点我没明白。
谢谢解答!

网友:
期待着更多人的回答,解决未知

楼主:
冷清了点啊,这边的版块

网友:
大侠 很少到这边来 一些问题需要自己去看书的 你在这里是不付费的

虽然帮助别人是美德 但不是义务

网友(2010-06-13):
问题一,我的理解:图36表示该基准只是标示的某一轴向的基准,可能由两个甚至两个以上要素共同构成;图37是在三个不同轴向上分别给出的基准
问题二给定方向就是被标了直线度要求的那段(可能我的描述有问题,能理解就尽量理解吧……)两条线在哪的话,我想应该一个是给定名义值的,另一个就是你实测到的最高值了
那啥……本人基础差功底不扎实理论很菜,积极邀请大侠们拍砖……
掩面奔……

网友:
第二个问题我也希望听下高手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