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机床厂M1332B,MQ1350,H147等外圆磨床常见故障

楼主(2010-05-13):
头架拨盘皮带在重载荷时易打滑
产生原因:右侧盖板上(头架拨盘罩壳下面)回水孔太小,油漆堵塞回水孔,均有因回水不畅通的积水。
排除方法:将回水孔打大,清除回水孔堵塞物。
头架拨盘轴承寿命短
产生原因:上述原因产生的积水在皮带转动时被带入无密封左端轴承区域。
排除方法:将回水孔打大,清除回水孔堵塞物,清除积水,在轴承处增加密封垫。
头架有较大振动
产生原因1:拨盘皮带轮内孔与带轮槽同心度差。
排除方法1:更换皮带轮。
产生原因2:电动机整机平衡精度差。
排除方法2:紧固电动机安装螺钉,必要时进行整机动平衡,达到双振幅8μm。
头架低转速偏高,不适宜大工件磨削(MQ1350B,H147系列)
产生原因:设计结构限制和用户特殊需要。
排除方法:减小电动机皮带轮直径,低速可达到8~10rpm。
头架顶尖不易击出
产生原因:顶尖未配压出螺母。
排除方法:采用带有压出螺母的顶尖。
主轴轴承间隙的调节捏手,调整时对应无刻度
产生原因:设计结构限制和用户操作不熟练。
排除方法:一般采用顶尖间磨削时,应将主轴轴承间隙调至“0”;需要主轴迥转加工工件时,应将主轴轴承调整一定的间隙,调整方法按机床说明书规定。方法转述如下:
将指示器百分表触及主轴前端面,磨外圆消除间隙转动调节捏手,使主轴后退,观察指标器百分表若停止,表明轴向位移结束,间隙为“0”。然后,磨内孔调出间隙反向转动调节捏手,使主轴向前移动。其移动值根据轴承锥度1∶20计算,如轴承间隙调整为0.005~0.015mm,则轴向位移量0.10~0.30mm间隙调整后应转动主轴检查是否运转正常。
头架漏油
产生原因:装密封圈孔座与迥转件不同心,当冷却液进入皮带轮区域时,使密封圈唇边破坏。
排除方法:调整和改制,以改善装密封圈孔座与迥转件不同心度。
               更换密封圈。
套筒伸缩不自如,严重时不能移动
产生原因1:套筒与体壳孔润滑油缺少。
排除方法1:每班工作前应按机床说明书规定的油液加入,同时扳动手柄数次。
产生原因2:套筒与体壳孔间隙过小,由于温度变化使间隙更小。
排除方法2:压出套筒重新研配间隙,一般控制在0.005~0.01mm。特别注意套筒外径近锥孔大端处20mm区域,应磨或研小0.01~0.02mm,防止顶尖插入使套筒孔口径涨大。
产生原因3:顶尖插入用力过猛,使套筒外径变化影响间隙。
排除方法3:擦清锥孔,顶尖锥体合理插入。
产生原因4:套筒前端密封垫老化,磨削拉毛体壳孔。
排除方法4:定期更换密封装置。
产生原因5:较长时间停用造成生锈。
排除方法5:经常保持套筒清洁,较长时间停用时应拆开,涂防锈油保养。
套筒伸缩不自如,严重时不能移动
产生原因:除同《弹簧推力顶紧工件型》原因外,套筒加入润滑油不易进入到套筒与体壳之间。
排除方法:主套筒外圆上增加润滑环槽。
碟形弹簧易碎裂
产生原因:磨削大工件时手动推进套筒顶住工件无法判断顶紧力大小,以致造成顶紧力过量。
排除方法:可在近尾架的工件端面处,装指示器临视顶进工件的移动量,直至停止,工件定心到位后摇动手轮,套筒退出0.01~0.02左右不使碟形弹簧处于最大负载。
磨细长轴时,热伸长微量补偿性能差。碟形弹簧已碎裂
产生原因:磨削时将套筒锁住,无法使碟形弹簧工作。
排除方法:一般磨削可不锁住压块,但用于磨削受力方向朝尾架的端面时,锁住压块为宜。
          更换新弹簧。
磨削大工件时尾架座有后退现象
产生原因:尾架压紧螺杆压板上的圆弧面与平面不平行与工作台斜面接触阻尼小。
排除方法:可将压板圆弧面与平面修整保持与工作台有较大接触面。注:头架亦可同样处理。
尾架套筒锁紧块的铜套与钢套分离
产生原因:锁紧力太大造成过盈配合件脱开。
排除方法:因螺杆与螺母具有自锁作用,故锁紧力不宜过猛。
磨削工件长度为1000mm及1500mm时机床的导轨润滑油易从V型导轨上部溢出流入床身回水槽
产生原因:油液过多来不及通过导轨的沉割处流出。
排除方法:在V导轨上部台肩处中间区域,打斜孔予以油液导回床身油池。
静压导轨起浮不好,造成爬行
产生原因1:静压导轨未调整好。
排除方法1:
    1 流量经验调整法:
    将工作台或砂轮架滑鞍吊起搁于床身或垫板上,将减压阀调至0.5~06Mpa,润滑稳定器压力调至0.15-0.3Mpa,再逐一调整各节流器,要求调至油液流出时呈滴状与线状之间,也就是连续点滴接近线状。根据导轨上润滑点的载荷重量,一般工作台中间的流量少些,头架端略大些,滑鞍应在近砂轮端大些,反之,平导轨后端小些。
    2 指示器测定调整法:
    滑鞍和工作台不吊起,且选择常加工零件支承于顶尖间,且采用灵敏度高的千分表为指示器。在各油口放置一只指示器,压力均调至规定值,关闭各节流器,然后逐一调整使各点起浮值达到0.002~0.02(H147等可以在0.002~0.03mm)。
    注意:调整时不宜过急,前后左右腔起浮相互照顾起浮量调整后应关闭油泵,待油膜基本卸掉。观察指示器读数,再启动油泵,反复数次达到稳定。润滑油在进入节流器管道前增加纸质过滤器。
产生原因2:油液不洁,堵塞节流器。
排除方法2:调换清洁油。
产生原因3:节流器螺钉松动。
排除方法3:调整后必须锁定,或通过增加阻尼方法防松。
产生原因4:导轨付接触不良,造成封油泄漏,砂轮架前防护不善易使磨屑与冷却液混入,造成滑鞍导轨前端加剧磨损,使前腔压力区泄漏。
排队方法4:
    1 修复导轨,使封油边保持良好,不许有豁边;刮削完毕后将每区域的平行槽之间部分刮去0.002-0.005mm,形成油囊提高静压作用。
    2 正确安装防护,防止磨屑进入导轨区域。
滚动导轨易生锈
产生原因:冷却液进入导轨
排除方法:定期清洗;在保养时可涂钠基润滑脂。
手动进给时有爬行;手轮反转空程量大,最多可达一转
产生原因1:静压导轨没有起浮,造成半干或干磨擦状态,以使砂轮架移动磨擦阻力增大,而液压闸缸的作用不能对丝杆螺母副消隙,另外,丝杆在转动过程中产生扭矩。
排除方法1:同《工作台静压导轨型》
产生原因2:进给丝杆与半螺母啮合间隙过大。
排除方法2:进给丝杆与半螺母间隙一般应保持在0.06-0.10mm。
           调试方法:①用塞片测出间隙进行垫片补整;
                     ②采用测量法,固紧半螺母的4只螺钉全部松开,使螺母啮合于丝杆,将其中1只螺钉露出沉孔,用指示器触及螺钉头部,然后拧紧其余3只螺钉,使半螺母吊起,观其指示器变动量,若变动量大于0.10mm,则需重新配垫片。
产生原因3:闸缸顶杆弯曲或顶杆与定位栓平面接触不垂直。
排除方法3:造成闸缸弯曲大多是由于起吊砂轮架再装配时伸出的顶杆未将其缩回,被定位栓压弯需要重新校正。闸缸顶杆与V导轨平行度偏差较大,应予重新校正,使平行度小于0.20mm;闸缸顶端与定位栓平面应保持垂直。
导轨润滑油溢出
产生原因:油液过多来不及通过导轨的沉割处而流出。
排除方法:在平、V导轨的沉割槽内,增加回油孔使油液通畅,回至油池。
切入进给锁紧机构不可靠,易打滑
产生原因:夹紧力传递距离太长,捏手沉孔端面与轴肩位置太浅。
排除方法:将压紧捏手沉孔深度L车深至L1,当捏手将手轮与切入进给轴轴端夹紧后,拧紧锁紧螺母,保证螺母端面不会与沉孔端面相接触,但间隙不宜过大。
周期进给时,即使在停止进给状态下,磨削时仍有微量进给(偷跑)
产生原因:切入进给油缸及电磁阀有泄漏。
排除方法:敲击盖板内单向阀钢球,使其阀口接触线密合。清除污物,保持油液清洁。电磁阀结合面装修平整,且应固紧螺钉。
轴承付发热严重时产生抱轴
产生原因1:油液加错,油位过低,油液不洁。
排队方法1:按机床说明书规定加入经过滤的油质油,并加至油标线。
产生原因2:轴承付间隙偏小。
排除方法2:合理的间隙量应是:冷却间隙一般为0.01~0.02mm;热态间隙为0.005~0.008mm。调整时应将主轴轻轻向下拍,使油膜卸掉,然后用不超过主轴重量的力向上抬,此时的差值即为间隙量。同样,也可用200N的推拉力,测出轴承付的侧向间隙。
产生原因3:切削量过大或操作失误而撞坏轴瓦。
排除方法3:选择合适的切削量及仔细操作。如发现操作过程中有砂轮突然停止转动,但随即又转动的现象时,必须马上检查主轴轴承间隙大小及拆开检查,且对损伤轴承付进行修复。
产生原因4:轴承付间隙偏大,未加分折即进行调整容易产生抱轴。
排除方法4:除正常磨损外,应检查轴瓦有否片状磨点、划伤、裂缝痕迹等疵病。如果损伤严重应即更换。如果损伤尚可应按下列方法修复:将轴瓦与主轴配刮,刮点为16点/252mm,或者氯化铬抛研,且可在进油过处3~5mm宽度上刮低0.10~0.20mm左右。以便于润滑油容易形成油膜,主轴应支承在顶尖上转动时用金相砂纸抛光。
产生原因5:主轴,轴瓦材质差油液不含有防锈成份且长时间停用,使主轴产生生锈或轴瓦铅青铜的析离。
排除方法5:主轴,轴瓦材质差,予以更换。较长时间停用后的开车前,应在一根传动皮带条件下用手转动砂轮无过紧现象。否则应拆开检查予以修复或调换。油质不含防锈成份应调换。
主轴两端漏油
产生原因1:油封质量差。
排除方法1:更换,一般应采用回流油封。
产生原因2:主轴与体壳孔同心度未控制好,造成油封法兰孔与轴肩不同轴,致使油封单边接触容易磨损。
排除方法2:采用定心套工具,调整主轴位置,也可迥转装有指示器的主轴来测量体壳孔调整,使期与孔同轴。
轴承付抱轴,轴承付刚性差
产生原因1:加入的油液清洁度差没有按规定油液牌号使用。
排除方法1:应加入按机床说明书规定的牌号,且经过滤的油液;并三个月更换1次,保持油位。
产生原因2:使用中的油液含有的杂物进入轴承付。
排除方法2:整洁油箱,去除不良油漆和杂物,可在泵吸口附近放置磁铁,定期检查和调换纸质过滤器。应经常检查和调整电接点压力表。调整方法为油泵关闭,通过表面上调节螺钉将下针调至机床说明书的压力下限值,上针调至规定的上限值。启动油泵调整溢流阀使压力超过上限值的0.05-0.1Mpa,避免油温升高引起油粘度降低,而使压力下降造成电接点压力表的压力指针不接触上限值指针(上针)影响砂轮启动。如油粘度降低,使压力少量下降是正常的;如压力下降较大时,必须认真检查,发现滤油器堵塞和泄漏等问题时应予排除。拆除皮带,将溢流阀压力调至下限值,按下启动按钮,如果电动机不作运转,说明下限值保护起作用。
磨杆端冷却液易进入轴承导致轴承寿命短,影响回转精度
产生原因:端盖直环槽迷宫密封作用不良。
排除方法:现结构民作了改进(HJX33-03)。增加了密封长度和两边直槽改成一边斜槽。
磨杆拆不出
产生原因1:加工后磨杆未及时拆去。
排除方法1:注意第一次使用磨杆即应趁热态条件时拆下磨杆。
产生原因2:磨杆锥体部分涂油后与锥孔连接,待磨具发热后油膜挥发,改变原有配合锥孔抱住锥体。
排除方法2:注意事项:用户自制磨杆时,应使磨杆连接螺纹中经应比标准中径小0.1~0.2,且与锥体同轴。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希望多多交流磨削技术

网友:
楼主经验非常丰富,可以当我们的师傅啦!

网友(2011-03-15):
回复 网友A:

我单位有一个上海磨床厂的M1432外圆磨床,她在加工产品时尺寸不稳定,加工第一个正常,第二个突然就小了,数值不稳定,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