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机床厂M7120A,M7150A,M7475B,MA7480等平面磨床常见故障及磨削质量问题

楼主(2010-05-13):
垂直进给有爬行(落刀)
产生原因1:拖板立柱导轨付润滑不良。
排除方法1:应经常保持润滑,每班一次。
产生原因2:塞铁或压板过紧或者滚轮压紧过量。
排除方法2:调整塞铁并检查塞铁与配件是否接触良好,一般要求应达到≥75%。压板予以修刮保持间隙最小,但移动无阻滞。合理调整滚轮压紧力。
产生原因3:丝杆螺母付间隙大。
排除方法3:M7120A调整滚动螺母垫圈,保持无间隙状态,若经常使用某一区域丝杆局部磨损严重应更换。

磨头快速开升降失灵
产生原因:联锁开关接触不好,而失去作用。
排除方法:重新调整使联锁开关有良好接触。

横向进给手动与机动失误
产生原因:M7150A横向进给手摇与机动转换的活塞锁紧螺钉防松措施不强,造成液动时脱不开齿条。
排除方法:齿轮轴端与活塞连接的端面螺钉(M6)籍弹簧垫圈固定,应予以紧固。

横向进给采用断续进给量不均匀
产生原因:塞铁过紧塞铁大小头接触不好,导轨润滑不良。
排除方法:参见《本节:垂直进刀有爬行》。

漏油
产生原因1:磨头润滑油由于进油与出油调节不良,使轴承腔内油量过多,在停止工作时,由于双联泵不工作,润滑油无法抽回时,通过单向阀,回油箱。如单向阀不起作用时将造成漏油。
排除方法1:若有溢漏可通过调节螺钉L5调整,单向阀应修复和调整,使钢球顶开灵活。
产生原因2:油封质量差。
排除方法2:更换。
产生原因3:主轴与体壳孔未控制同轴或油封法兰盖的孔与轴肩不同轴,造成油封单边容易磨损。
排除方法3:参见《外圆磨床砂轮架主轴滑动轴承付》。

主轴轴承付发热,严重时产生抱轴
产生原因:参见发过的关于上海机床厂M1332B等外圆磨床常见故障一贴
排除方法:其中M7120A轴承间隙冷态为0.008-0.01mm,并注意封油盘(32A-110)的中φ4孔装配方向应向上,装错影响供油。

磨头震动较大
产生原因1:主轴与转子动平衡差。
排除方法:主轴与转子一起重新动平衡,平衡精度应达到8μm。
产生原因2:砂轮静平衡差。
排除方法2:筒形砂轮在浇注硫磺时应注意保持同心。

磨头主轴转动有不规则响声
产生原因1:磨头体壳三孔不同轴造成轴承弹夹圈擦碰。
排除方法1:应控制好同轴,若已产生这现象可将体壳上盖(31-101C)的轴肩外圆略车小,通过主轴迥转校正轴承孔同轴≤0.02mm,增加2只φ6定位销。
产生原因2:包扎于体壳内定子 线圈的黄腊布头太长。
排除方法2:可剪去多余部分

磨头主轴轴承易发热
产生原因1:轴承弹夹圈擦碰。
排除方法1:参见《磨头主轴转动有不规则响声》。
产生原因2:平面轴承D8214受负荷过大。
排除方法2:控制平面轴承承受合适负荷,一般1垫圈高于2垫套0.01mm即可。

工作台液压换向冲击大
产生原因1:工作压力调整过高。
排除方法1:调整压力阀减低工作压力至说明书的要求。
产生原因2:换向阀制动迅速产生冲击。
排除方法2:调节两端节流螺钉,增加缓冲阻尼或检查单向阀封油是否良好,采用敲击钢球使阀孔处形成良好接触。
产生原因3:系统内存在大量空气。
排除方法3:工作台快速全行程移动排出空气,检查油液产生气泡原因并消除。
产生原因4:液压缸活塞环两头螺母未固紧或 固定液压缸支架未固紧松动。
排除方法4:适当旋紧螺母,将支架固紧。

滑鞍不能往复
产生原因1:减速器蜗轮蜗杆损坏。
排除方法1:检查更换。
产生原因2:电气限位开关压住不释放。
排除方法2:调整或交换。

滑鞍进出晃动
产生原因:滑鞍塞铁未调整好或塞铁接触不良。
排除方法:高速塞铁使其配合适中,检查塞铁与相配件接触面要求达到≥75%,修刮和磨削达到。

波形或走刀痕迹
产生原因1:砂轮主轴轴承付间隙过大。
排除方法1:检查,调整,参见《外圆磨床,砂轮架主轴轴承付》。
产生原因2:砂轮平衡不好。
排除方法2:参见《外圆磨削质量》。
产生原因3:砂轮法兰锥孔与主轴锥体接触不良。
排除方法3:参见《外圆磨削质量》。
产生原因4:磨削进给量应根据工件余量合理选择。
排除方法4:参见《外圆磨削质量》。
产生原因5:工件材料与砂轮不匹配,导致砂轮不能有效切除工件;砂轮表面钝化严重造成砂轮产生偏转。
排除方法5:参见《外圆磨削质量》。
产生原因6:主轴与转子不平衡或定子与转子间隙不均匀。
排除方法6:将电机转子,风扇叶轮,垫圈与主轴装在一起后,在动平衡机平衡,平衡精度应达到双振幅4μm。
产生原因7:磨头主轴中心线与导轨平行度差,当采用装于拖板上修整器修整砂轮时,使砂轮表面与工件产生角接触。
排除方法7:通过磨削火花判断砂轮表面与工件接触状况,严重时应予修复导轨达到,如果将修整金钢钻座在工作台或吸盘上修整砂轮时,砂轮表面与工件的接触会有较大改善。
产生原因8:砂轮与工件有相对振动。
排除方法8:通过改变,高速工作台移动速度予以消除。

烧伤
产生原因1:选用砂轮太硬。
排除方法1:参见《外圆磨床磨削质量》。
产生原因2:砂轮钝化严重。
排除方法2:参见《外圆磨床磨削质量》。
产生原因3:冷却液不充分。
排除方法3:参见《外圆磨床磨削质量》。

斜纹痕迹
产生原因1:砂轮表面未形成尖锐颗粒状态,磨削时不能有效切除工件。
排除方法1:采用锋利金钢钻修砂轮,对于砂轮易钝化,易嵌塞现象时应勤修砂轮。
产生原因2:金钢钻颗粒没有焊牢,在焊孔中晃动或安装座不牢固,修整产生振动。
排除方法2:检查金钢钻质量状态紧固修整座,当修整杆在套筒中间隙过大时应予消除。

平行度、平面度达不到要求
产生原因1:工作台导轨润滑油太多,工作台快速运动有飘浮现象。
排除方法1:润滑油调整合适,静压导轨调整参见《外圆磨床静压导轨型》。
产生原因2:磨头拖板导轨磨损精度走失。
排除方法2:重新修刮拖板导轨精度。
产生原因3:机床热变形影响床身导轨精度。
排除方法3:当导轨磨擦热或油温升高产生上、下部温差影响导轨在垂直面直线度,机床热变形较大时应采取降低油温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