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机床厂磨床用内外齿轮泵及叶片泵常见故障机处理

楼主(2010-05-13):
泵旋转不灵敏以致造成最终不能转动
产生原因1:油液中的杂物被吸入泵体内
排除方法1:检查油箱清洁情况,清除杂物和脱落油漆,清洗油泵;在油泵吸油口放置磁铁,更换油液
产生原因2:控制油泵出口的压力阀失灵
排除方法2:检查压力阀中弹簧是否失灵,阀上小孔是否堵塞,阀芯,阀体孔有否拉毛,应修去毛刺或更换损坏件
产生原因3:拆装后装配不良,造成轴向间隙和径向间隙过小
排除方法3:在清洗或修复油泵时要认真装配,一般径向间隙为0.13-0.16mm,轴向间隙为0.03mm。轴承座的滚针需充满,保持架转动需灵敏,轴装入后应灵活无阻。

噪声大、系统振动,油中有气泡,严重时油为乳白色
产生原因1:滤油器阻塞
排除方法1:清除滤油器铜丝网上的污物
产生原因2:吸油管伸入油箱较浅或贴近滤油器底面
排除方法2:调整吸油管伸入油箱内的深度,一般伸入油面高度的2/3处为宜
产生原因3:油箱油液不足
排除方法3:加注油液至油标规定线
产生原因4:泵吸入空气
排除方法4:检查泵各部密封和吸油管道有无漏气,可在怀疑漏气处涂黄油(钠基润滑脂),如涂上后改善,则予消除
产生原因5:泵和电动机的联轴器碰伤
排除方法5:联轴器中的滚柱,橡皮圈等损坏均应更换,装配时切忌猛烈敲打,应保持同轴
产生原因6:齿形精度不好
排除方法6:检查齿轮齿形精度,必要时应更换
产生原因7:泵中的骨架油封损坏
排除方法7:检查骨架油封,若损坏应更换
产生原因8:泵体、电动机固定螺栓不紧
排除方法8:如只是由机械振动引起的噪声,可用手触模泵体,泵架及其机座部分,找出原因将螺栓予以紧固

输入油量不足或压力上不去
产生原因1:泵轴向间隙和径向间隙达大
排除方法1:检查,必要时修整或更换新件,达到规定的间隙要求
产生原因2:各连接件松动而引起空气吸入。
排除方法2:检查及紧固各连接处避免泄漏
产生原因3:油液粘度高或油液温升太高
排除方法3:应符合机床说明书规定的油牌号使用,如机床在常温下工作,一般冬季用油的粘度可低些,夏季用油的粘度可高些
产生原因4:滤油器及管道堵塞
排除方法4:清除滤油器上污物,定期按机床说明书规定的期限更换油液,保持油的清洁
产生原因5:控制油泵出口压力的溢流阀中的阀芯移动不灵活
排除方法5:检查,清洗溢流阀,修去阀芯毛刺部分,保持阀芯在阀孔中移动灵活

输油量小压力低
产生原因1:各连接部位密封不严有空气吸入
排除方法1:检查吸油口各连接处泄漏情况,紧固各连接处
产生原因2:个别叶片移动不灵活
排除方法2:检查叶片与槽配合情况,如有不灵活的叶片要清除污物,并重新研配
产生原因3:叶片和定子内环有磨损以致接触不良
排除方法3:曲线表面轻微磨损,可用砂皮抛光,严重磨损或表呈锯齿形状时,可将定子翻转180°安装,并在对称位置重新配作定位孔,使原吸油腔变为压油腔,或者重新更换
产生原因4:配油盘内孔磨损或叶片和转子槽间隙大造成内部泄漏
排除方法4:检查内部磨损情况,修复或更换,叶片与槽可进行单配,一般配合间隙在0.015-0.025mm范围内
产生原因5:吸油不畅,油箱油液不充足,滤油器堵塞
排除方法5:清洗滤油器,定期更换符合机床说明书规定的油液,并保持油液在油标线
产生原因6:单向阀密封不良
排除方法6:清洗杂物,敲击钢珠,使期与单向阀口锥面形成良好密合

液压泵不吸油
产生原因1:电动机旋转方向不对
排除方法1:改变电动机旋转方向
产生原因2:叶片在转子槽内配合过紧
排除方法2:修配叶片与转子槽间隙0.015-0.025mm范围内
产生原因3:油面太低,油液吸不上
排除方法3:定期检查油液,并加油至油标规定线
产生原因4:油液粘度过大造成叶片移动不灵活
排除方法4:调换粘度较小的油液
产生原因5:配油盘与壳体接触不好
排除方法5:配油盘的端面容易磨损,需定期修整端面,保证接触良好

噪声大
产生原因1:定子曲线表面拉毛或磨损
排除方法1:参见《输出量小压力低(3)》
产生原因2:配油盘端面与内孔,因损不均匀产生不垂直
排除方法2:修整配油盘端面和叶片侧面保证垂直度在0.01mm之内
产生原因3:叶片倒角太小,叶片高度尺寸不等
排除方法3:叶片倒角应为1×45°或加工成圆弧形,以减少叶片运动时突变的作用力,每组叶片的高度一致性应不超过0.01mm
产生原因4:联轴器安装不同心或松动
排除方法4:重新安装高速或紧固
产生原因5:密封不严吸入空气
排除方法5:检查、紧固吸油管路各接头
产生原因6:吸油不畅
排除方法6:清除滤油网上的污物,油液应至规定的油标线;调整吸油管高度,检查油液粘度
产生原因7:溢流阀压力调整过高
排除方法7:按机床说明书规定的压力值调整

网友(2010-08-07):
学习学习,威望不够!如何加积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