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放样---求助

楼主(2010-05-13):
本人刚入行不久,做的是一些机床操作!编程!
关于放样,如何放样,向大家学习!!
一些工艺方面的东西也想了解一些!!!

网友:
这方面我可以帮你,你把你要做的东西参数告诉我我给你搞定

网友:
钣金放样没有什么难的,只要你明白原理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太难,主要就是处理料厚的问题。

网友:
好像没说明白噢。。。。

网友(2010-06-13):
机床,什么类型的床子,还有你指的是薄板还是中厚板?这些非常重要

网友:
如果要做一个400X600的箱子,板厚为5mm,请教一下,下料时要放多少余量?即裁的铁板要多少长。是否有计算公式?我第一次接触板金问题,请各位老师傅不要见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