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机床厂磨床液压系统常见故障及处理

楼主(2010-05-13):
压力波动大
产生原因1:油液内的污物对阀芯的运动形成障碍,引起阀芯的不规则移动,反映液压系统产生压力波动。另外油液中的污物在阻尼孔中,或配合间隙处,时而聚集,时而被冲走造成开口不正常,影响波动
排除方法1:清洗油箱,更换油液,保持油清洁,拆开压力阀仔细清洗
产生原因2:钢球与阀座密合不好
排除方法2:清洗油箱,更换油液,保持油清洁,拆开压力阀仔细清洗
产生原因3:弹簧损坏或变形致使阀芯移动不灵活
排除方法3:更换同规格尺寸的弹簧
产生原因4:供油油泵的流量和压力波动使阀不能起到平衡作用
排除方法4:修复供油油泵
产生原因5:锥阀变形或局部损伤,致使密合不良
排除方法5:更换锥阀或研磨阀座
产生原因6:阀芯或阀体圆度误差大,使阀芯卡住或移动无规律
排除方法6:检查阀芯,阀体孔圆度,一般不应超过0.003mm,修复达到,注意修复后相配间隙,应保持0.01~0.025mm
产生原因7:阻尼小孔孔径太,阻尼作用不强
排除方法7:将原阻尼小孔封闭,重新钻孔相应减小阻尼小孔孔径,一般阻尼小孔为0.8~1.5mm

噪声与振动大
产生原因1:阀芯与阀体孔配合间隙大或圆订超差引起泄漏
排除方法1:修复阀芯,阀体孔的圆度和间隙
产生原因2:弹簧弯曲变形或其自振频率与系统振动频率相同而引起的共振
排除方法2:更换弹簧并将弹簧两端磨平,尽量保持垂直
产生原因3:压力阀的回油管贴近油箱底面,使回油不畅通
排除方法3:压力阀的回油管应离油箱底面50mm以上
产生原因4:液压泵吸油不畅通系统管路被污物阻塞
排除方法4:检查、修复、清洗、保证吸油畅通
产生原因5:压力阀锁紧螺母松动
排除方法5:调整后要注意锁紧,防止松动

压力上不去
产生原因1:油液不洁,造成阀芯阻尼孔堵。阀芯或阀体磨损
排除方法1:清洗主导阀芯阻尼,更换清洁油液,修复阀芯或阀体
产生原因2:弹簧变形或断裂
排除方法2:更换弹簧
产生原因3:阀在开口位置被卡住,使压力无法建立
排除方法3:修复被卡表面,使阀芯在阀体孔内移动灵活
产生原因4:调压弹簧压缩量不够
排除方法4:重调弹簧
产生原因5:进出油口错装
排除方法5:改变位置
产生原因6:在减压阀中,若钢珠与阀座密合不好,则使输出压力低,调整时提不高
排除方法6:更换钢珠,敲击钢珠命名阀座口形成良好接触线,清除污物

不能起节流作用或调节范围小
产生原因1:节流阀芯和阀孔配合间隙过大造成泄漏
排除方法1:检查及修复泄漏部位,零件超差应予更换,并注意结合部位的封油情况
产生原因2:节流阀芯卡住
排除方法2:疏通节流孔,保持阀芯移动灵活

运动速度不稳定有时逐渐减慢或者突然增快
产生原因1:油液老化有杂质,时而堵塞节流口
排除方法1:拆卸、清洗,调换清洁油液
产生原因2:油温随工作时间增长而升高,油粘度相应下降,因而使速度逐步增加
排除方法2:一般应在液压系统稳定后调节,亦可采取油箱中增加散热器
产生原因3:阻尼孔阻塞或系统中有大量空气,出现压力变化和跳动现象
排除方法3:疏通阻尼,清洗零件,排除系统内空气,可以使运动部件快速移动,强迫排出

温升快油温超过规定值
产生原因1:泵等液压零件内部间隙过小,或者密封接触面过大
排除方法1:修整和调换零件
产生原因2:压力调节不当,压力损失过大,超过实际所需压力
排除方法2:合理调节系统中的压力阀,在满足正常工作情况下,压力尽可能低
产生原因3:泵各连接处的泄漏造成容积损失
排除方法3:紧固各连接部位,防止泄漏,特别泵间隙大,应及时修复
产生原因4:油管太长,回油管太细,弯曲太多造成压力损失
排除方法4:回油管在条件许可下尽量加粗,减少油管弯道,缩短管道
产生原因5:油液粘度太大
排除方法5:使用按机床说明书规定油牌牌号

工作台换向精度差
产生原因1:系统内存在空气
排除方法1:排除系统中的空气
产生原因2:导轨润滑油过多造成工作台处于飘浮状态
排除方法2:按机床说明书规定,合理调整润滑油油量
产生原因3:操纵箱中的换向阀阀芯与孔配合间隙因磨损而过大
排除方法3:研磨阀孔,单配阀芯(可以喷涂工艺)使其配合间隙在0.008-0.12mm之内
产生原因4:油缸单端泄漏量过大
排除方法4:检查及修整,消除泄漏 过多现象
产生原因5:油温过高降低油粘度
排除方法5:控制温升,更换粘度较大的油液
产生原因6:控制换向阀的油路压力太低
排除方法6:调整减压阀适当提高系统压力

工作台不能换向
产生原因1:从减压阀来的辅助压力油压力太低,不能推动换向阀阀芯移动
排除方法1:调整减压阀,适当提高辅助压力
产生原因2:辅助压力油内部泄漏,缺乏推力,换向阀不动作
排除方法2:检查及修整防止内泄漏产生
产生原因3:换向阀两端节流阀调节不当,使回油阻尼太大,或阻塞
排除方法3:适当调节节流阀调节螺钉的开口,减少回油阻尼,清洗节流阀开口的污物

工作台往返速度误差较大
产生原因1:油缸两端的泄漏不等,或单端泄漏过大
排除方法1:调整油缸两端油封后盖,使两端泄漏(少量)均等
产生原因2:放气阀间隙大造成漏油
排除方法2:更换阀芯消除过大间隙
产生原因3:放气阀在工作台运动后未关闭
排除方法3:放完空气后及时关闭
产生原因4:换向阀没有达到全行程
排除方法4:提高辅助压力,清除污物使换向阀移动灵活正常到位
产生原因5:节流阀开口处有杂物粘附,影响回油节流的稳定性
排除方法5:清除杂质交换油液
产生原因6:节流阀在工作台换向时由于振动和压力冲击使节流开口变化
排除方法6:紧固节流螺钉的螺母防止松动

工作台换向时左右两端停留时间不等
产生原因1:换向阀的制动锥面与阀孔配合位置不当或不对称
排除方法1:修工作台换向时停留时间长的那端导向阀芯制动面,增加制动锥长度
产生原因2:换向节流阀移动不灵活
排除方法2:重新调整,清除污物
产生原因3:单向阀中的钢球与阀座接触不良
排除方法3:清除污物,更换扁圆钢球,敲击钢球使阀座孔口形成良好接触线,提高密合程度
产生原因4:驱动油压过低或压力波动较大
排除方法4:调整压力,减少系统中压力波动

工作台换向冲击大
产生原因1:换向阀移动太快
排除方法1:驱动压力油过高时调低些,盖板上调节螺钉如松出应拧入
产生原因2:油缸存在空气
排除方法2:通过排气装置排出,工作台全行程往复数次排出空气
产生原因3:先导阀,换向阀制动不灵敏,致使换向时流速剧变
排除方法3:减少制动锥斜角或增加制动锥长度
产生原因4:节流缓冲失灵,单向阀密封不严或其它处泄漏
排除方法4:清除污物,更换扁圆钢球,敲击钢球使阀座孔口形成良好接触线,提高密合程度
产生原因5:工作压力过高
排除方法5:按机床说明书规定调整至压力规定值
产生原因6:溢流阀存在故障,使压力突然升高
排除方法6:消除故障保持压力稳定

网友:
说的比较详细啊,lz辛苦。

网友(2010-07-07):
都是经验之谈,感谢楼主!

网友:
详细而且绝对的经验之谈 辛苦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资料。多谢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