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管折弯,要求内凹外凸外观美观不起皱---请教

楼主(2010-05-14):
方管20*30*1用来冲内侧R为260的圆弧,要求内凹外凸外观美观不起皱。请教,谢谢!

网友:
分享成果,还是求助?

网友:
不明白发帖的目的??????

网友:
R260够大,应当不难。。。。

楼主:
求助啊那位大侠能帮忙一下

楼主:
现在用的是罐沙但是内侧冲出来有点起皱

网友:
看来楼主是没见过弯管机,社区里有很多这方面的帖子了。产品量大的话,建议楼主还是找一家做制冷配件管路件的厂看看,做台手动或液压半自动弯管机吧。其实很简单,将一般的圆芯棒换成方芯棒,夹紧块及滑块上的半圆槽改成方槽就行了。旋转拉弯式基本可以防止内侧起皱和弯曲部位过扁。

网友:
在材料里灌沙,再用滚筒加工就没问题

网友:
看来楼主是没见过弯管机,社区里有很多这方面的帖子了。产品量大的话,建议楼主还是找一家做制冷配件管路件 ...
引用 网友A:

用弯管机没错,但是1MM壁厚要求不起皱,在工艺控制上还是有难度的

网友:
内模具边沿加工出5-7mm左右的凹槽,也就是中间比两侧高,然后再管内填入沙子,沙子不能太结实,否则外侧容易撕裂,也不能太软,容易起皱,不是很难。

网友:
可以在任何一家五金店订货,看样论价,不满意不付款。
然后焊接。
或许楼主代表生意人。

楼主:
谢谢大家的宝贵意见现在已经做成功了,原来是沙子罐的不够结实才会起皱的

网友(2010-06-14):
请LZ参考一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63150&extra=page%3D1

网友:
15楼的资料我为什么看不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