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零件被抑制,该怎么取消抑制?

楼主(2010-05-14):
ug装配中出现了零件被抑制的情况,不能添加约束条件,该怎么取消抑制?????

网友:
按右键恢复就可以了。。。。。。。。。。

网友:
删掉抑制的配对关系,重新配对就OK了!~

楼主:
删除的话,在他的基础上装的价是不是都会出问题啊??????!!!!

网友:
右键就可以了

网友(2011-02-17):
没看明白,右键,恢复?

网友:
是哪个版本?
4.0的比较好办,右键点击零件,查出有冲突的约束,直接删除就可以了。
6.0的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