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显示部件

楼主(2010-05-14):
装配树里那么多的部件,为什么只显示一个?怎么显示其他的部件?具体操作讲一下吧,我是新学的UG,很多操作找不到命令在那。

网友:
要放在一个文件夹下,英文目录,查下UG快捷键

网友:
放在一个文件夹下,英文目录,查下UG快捷键

网友:
你仔细看看UG的隐藏命令
如果全部显示了还没有
你去看下图层
把所有图层都打开就肯定看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