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盘根密封的问题

楼主(2010-05-14):
 盘根密封对轴的表面硬度和光洁度都有哪些要求

网友:
对硬度无要求,粗糙度一般在2.5以下就可以了

网友:
盘根在高温下会对轴的磨损很大,硬度最好还是高一些好,如果有条件最好是在轴上加高硬度的轴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