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测验---看你对车床的理解如何

楼主(2010-05-14):
如果你在操作一台CA6140,本来车光杆时应该把选择左旋螺纹或右旋螺纹的手柄打到右旋上,问如果你吧这个手柄打到左旋上,会出现什么情况?
A 车床的进给箱朝反方向进给
B 车床正常工作
C车床的进给箱不再移动
并且说明为什么?

网友:
AAAAAAAAAAAAAAAAAAA丝杠反转,托板反方向运动。进给箱不移动吧

网友:
缺少实践啊 明天去看看再说

网友:
这好像大学生考卷上1+1=??

网友:
我狂晕进给箱是卡盘,车床主轴下面不是转速那里哈,那一大个整体部分啊!!!怎么可能会移动呢?我个人认为可以选AC,A说进给箱方向往反进给,不能说它错啊,进给方向往反,又没说进给箱会移动。C说进给箱不移动也没错啊。哎呦真要命,我现在又觉得B也对啊,如果你非要从卡盘那边起刀往尾座那边走刀,车床是正常运行啊。(麻烦楼主说说我测试的结果啊)谢谢

网友:
嗯嗯,ABC都对吧???

网友:
C  这个我就出现过啊 哈哈 我知道

网友:
进给箱应该改为溜板箱就合适了

网友:
当然是c。车床进给箱不动。

楼主:
先说声对不起,应该把进给箱换成溜板箱,抱歉!
是C啊正确啊
因为有超越离合器的存在,本来这个离合器是用于刀架快速移动的,当溜板箱的光杆的转速超过的时候,两边的运动会自动脱开。现在虽然光杆的转速为零,但是另一侧的传动轴向反向转动,从相对运动的角度,等于光杆向正向超速,所以离合器脱开。
附超越离合器图:

网友:
选C,我认为是机床超越离合器器作用了。因为超越离合器的外环是反向运动的,超越离合器内的滚子受摩擦力作用,向楔形槽的宽端,从而脱开星形体间的传动连接,所以溜板箱不动,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楼主:
选C,我认为是机床超越离合器器作用了。因为超越离合器的外环是反向运动的,超越离合器内的滚子受摩擦力作用 ...
引用 网友A:

此乃正解,大侠高明

网友:
机床反转试一下,溜板箱又可以动了。平时我经常用。有些时候很解决问题的。

网友:
我知道答案是C,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长见识了。

网友:
车光杆跟丝杠有联系?

网友: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明日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今天长见识了。///////////

网友:
没实践过,不清楚后果艰苦艰苦旁边旁边

网友:
我知道630的是C                                               。

网友:
A 车床的进给箱朝反方向进给

网友:
不懂的路过看看 学习下

网友:
还有这样的考题,CCCCCC

网友(2010-06-25):
回答都对,加十分,主要是分什么条件下的

网友:
AB吧。为啥都不会动了呢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嘛 稍有常识就知道了

网友:
B,,,,,哪位车光杆时用丝杠走刀。。。。。。。。

网友:
C车床的进给箱不再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