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工的实用方法介绍---请教

楼主(2010-05-14):
希望社区能人介绍一下机加工方面的方法
比如铣加工时怎么铣不规则的有角度的零件、一些面,大孔径,外圆角之类等等。
还有一些精孔加工,与刀具尺寸不配套的孔加工等等。
还有车一些有难度精度的零件的一些典型实例。
希望不惜赐教。

网友:
有角度的零件一般用角度规,大的面可以摆机头,大的孔可以用镗刀镗,小的外圆角可能用R刀,大的可以用电子表上的加工R角开关,输好数值就可以加工了,做精孔主要是检测,检测的好就做得准,一般检具有塞规,内径千分尺,还有二次元,小精孔可采用绞刀,或准的铣刀,大的就用镗刀了,有时间的话要多要车间看,这样印象就深了,经验都是慢慢积累。

楼主:
都是经验之谈,很有道理,在此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