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伺服电机)代替交流电机+分割器

楼主(2010-05-14):
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用过步进电机(伺服电机)直接带大圆盘,而不用交流电机+分割器带大圆盘,请问这两种传动方式有什么优缺点:1.从速度上;2.从成本上;3.从精度上。

网友:
用电动机加槽轮机构亦可。

网友:
1、从速度上步进电机较好
2、从成本上交流电机好点
3、从精度上步进电机好。
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点评):
成本上也是步进电机低,交流电机要加变频器,还有分割器,成本高多了,但动作稳定可靠。步进电机如果起停频率高的话,容易丢步,应用条件有限,但只要步进电机能适应工矿应用,还是要划算的多

网友:
我觉得载荷大的话伺服就没什么优势了

网友(点评):
伺服太贵

网友:
关键是你的设备用在什么地方, 精度要求?

网友:
伺服在保持转矩上肯定没有分割器好,如果负载大的话,伺服电机肯定要加一伺服电机专用的减速机,成本也很高,而且转盘不能和伺服的输出轴直接相连,要用联轴器或同步带,分割稳定性不会有分割器那么好,速度也没有分割器那么快!

网友(点评):
交流伺服转矩恒定的

网友(点评):
减速机反而不贵,只是精度有担心

网友:
载荷大的话应该用交流电机和分割器好点吧!我们自制的磁控管管芯焊接机就是用分割器的,稳定性好啊!~

网友(点评):
主要是避免惯性冲击,大载荷用分割器稳定可靠,确实好用的很

网友(2010-06-26):
步进电机如果直连分度盘力量小,适合带动小的转盘,保持力矩小,分度可以相对简单,配合控制系统,分度角度可以任意调整,保持力矩相对没有分割器大;
步进电机+减速机构驱动分度盘保持力矩大些,相应成本上升;
分割器,分割角度固定,比如8分度只能分度8、4、2等分的,分度稍微慢些,精度由分割器的精度决定,随使用时间精度下降,分度盘中等偏大,用它比较廉价,可靠性高;

网友:
我觉得要加减速速机,但保持转矩是不是不稳啊?

网友:
我们曾经用过同步感应电机+气缸定位来带动圆盘

网友(2011-09-03):
用伺服代替交流电机,和分割器相连,可以任意时间,停和转,可以吗

网友(2016-04-18):
网上怎么没有卖槽轮机构的

网友:
LZ纠结的问题曾经我也纠结过,现在我是直接步进+大小同步轮(减速以增加扭矩)+分割器的结构,在考虑到成本,精度,稳定性的情况下,这样配置性价比最高.
    当然作为一个编程出身的机设人员我会考虑到分度控制要求高的情况下比如大盘转分度到一半停且要记录当前角度及其他复杂控制情况下,建议用伺服加涡轮减速机+分割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