壳牌万得利320润滑油在设备运行中存在大量泡沫,不知何故!

楼主(2010-05-14):
壳牌万得利320润滑油在设备运行中存在大量泡沫,不知何故,哪位高人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温度高吗?或者在循环的时候与空气接触

网友:
老系统检查 油位是否过低,旧油是否未清理干净,新油是否有问题,新系统要检查系统是否有吸入空气的缺陷,泵吸口是否有可能吸入空气.           齿轮油的抗泡性请检查一下.

网友:
泵的入口过滤芯堵塞造成进油不畅,也会产生泡沫的。回油管的出口要低于油面,尽量和吸油管隔开。

网友:
什么系统,油膜轴承?

网友:
里面有气体,或润滑油已变质。

网友(2010-06-15):
看看原来、现在使用的油品是否同一种、牌号是否相同;如果不同,请使用相同的油品或中间使用合成油过渡。

网友:
壳牌万得利320润滑油 是循环油,液位是否底、是否泵进空气、是否变质、

网友(2010-09-06):
温度是否过高、使用时间是否过长、是否与空气接触

网友(2011-06-20):
油温过高,进气或进水了,不过我看很有可能你买到了假油了!

网友:
我们也是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2011-07-24):
不知道工况怎样,可能油泵吸空或近水了

网友:
系统是否有吸入空气或进水了。

网友(2011-11-30):
你先要说说你的工作环境,比如负荷、温度、湿度、粉尘等等 这样好分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