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突然无法显示,已排除压缩,显示设置方面原因

楼主(2010-05-14):
不知怎的,有时我在打开装装配图中的零件后,零件看看着看着就会自动消失,如下图所示,一直不解到底是什么原因,我用的是2010版: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不过后来自己就好了。不行就恢复下默认设置,要么重装一下,呵呵,笨人的办法有时候可能好用呢

网友(2010-10-10):
一般都是楼主把原有装配体的文件移到别的地方去了才会这样的!

网友:
有可能是你旋转实体造成的,做装配体的时候很容易出现,俺以前遇到过,你可以撤销旋转动作就可以了。原因是你插入的零件和现有的零件“离”的太远了,一转就缩小到看不见的地步。

网友:
我建议你实体建模后在从新在组装下

网友:
这是零件图,不是装配体,楼上有几位弄错了。

是不是透明度设置问题。瞎猜的。

要不楼主把文件发上来看看

网友:
重建模型试试?  ?

网友(2011-04-07):
我也是遇到这样的情况(而且我的工程图也看不见),好不容易找了半天看到楼主的帖子,缺没找到答案。受帖子的启发
解决过程如下:
1、【选项】/【全部重设】。问题就搞定   只不过好多东西得重新设定了。
晕死了   貌似我也没有动过什么  今下午出现两次。  楼主你试试看呢!!

网友:
选取一个基准面然后正视一下试试

网友:
也遇到过。。。不知道如何整。。。

网友:
郁闷死啦 今天早上有出现昨天的情况:@。现在是重置都不管用啦!期待高人的解决。

网友:
我把问题解决了。。。  最终不是破解版软件问题  零件还是被隐藏了!
参考解决方法:
将设计树中的所哟带【+】的项目展开,查看有无隐藏项  若有,显示就是了

网友:
透明度设置的问题   偶今天刚刚碰到  也解决了  就是透明度设置不合适

网友:
不是透明度,是不小心把实体给隐藏了。请留意“实体"这个东东。

网友:
我遇到,下载正版显卡驱动重装驱动就好了。我当时的情况是刚打开还能看到,用也就2分钟图像显示卡格,然后只显示边缘线,最后消失。

网友:
我也看看是啥问题,俺也了解一下。

网友(2014-01-06):
在设计树中,展开“隐藏的树项目”-“实体”文件夹,你这种情况应该是实体隐藏了,将它显示即可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类似的情况,是2012版的,没有明确的找到什么原因,应该是显卡的原因,换装了2011解决了。不知道你的问题是突然出现了还是一直存在啊?

网友(2018-12-30):
有时候如果不是隐藏也不是压缩和透明度问题,可能是旋转特征问题,把旋转特征删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