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热处理后的加工问题

楼主(2010-05-14):
一般来说,常用的普通刀具对加工的零件的硬度有什么限制,不能高于多少HRC?
比方说,一个轴经过热处理后,如果再要修改轴的尺寸,再车小点,那硬度高于多少就无法再车了?
同样其它的加工方法呢?

网友:
选用陶瓷、超微粒硬质合金车刀HRC都在90以上。

楼主:
一般的刀具呢,就是常用的

网友:
一般的刀具常用的都在60--70左右

网友:
HRC60-70还可以干呀?牛人呀!我觉得不好干的。

网友:
先粗加工后调质,再精车。

楼主:
是这样的,我有根在已有设备上使用的直径为5的销,具体是什么材料不清楚,问了下有关的师傅说是不锈钢的,现在我想把这根销拿到其它设备上用,但是直径大了,需要车小点。于是跑到车间要师傅帮车小点,那位师傅拿过销,看了下,问了句,经过热处理了吗,接着用一个锥子(类似一字螺丝刀的东西)用力砸了下销,看了下说不能车,我问是不是太硬了,说是的。所以我就有这个问题问大伙了。

网友:
我也正想知道这样的问题

楼主:
期待高人帮忙解答啊

网友:
你那有磨床吗?
余量下就上磨床又简单又方便
做出来的还很好
希望能帮上你

网友:
用株洲钻石的硬质合金牌号是YS8,它可以加工淬硬钢工件

网友:
把砂轮机放到车床上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
一般来说HRC38以上一般的硬质合金车刀加工就开始困难了

网友(2013-02-05):
硬质合金刀具加工硬度临界点一般是45HRC。。也就是高于这个硬度,基本是烧刀的。。
热处理后,通常用CBN和陶瓷刀片。。。。陶瓷刀片便宜。。可以考虑。。
   还可以考虑上磨床加工。。

网友(2013-03-17):
其实就是硬碰硬,

网友:
你说的应该不是不锈钢,不过这与问题无关。
最有可能的办法就是上磨床,实在不行上车床用砂轮机磨,不过这种做法是违反安全操作规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