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是哪上面的端盖

楼主(2010-05-14):
帮我看看这是哪上面的端盖

要做作业

拿了这张图    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说一下大概

网友:
看样子像是马达或泵的端盖,上面有销钉孔,放大看还有一圈挡圈槽。仅仅是推断,楼主说的详细些吧

楼主:
这个是2惟

网友:
这样的端盖太普遍了,用得上的地方都可用,大同小异而已。

网友:
新手上路,请各位师傅多指教。

网友:
好象是一个轴座,建议暂且不考究什么上的,就把它当作固定轴的零件好了

网友:
那孔是不是防爆用的,是的话可能是气缸上的

网友:
应该是个轴承座,里面卡轴承,用定位销定位. 呵呵,意见只做参考.

网友(2010-06-14):
这样的端盖太普遍了,用得上的地方都可用,大同小异而已。
应该是个轴承座,里面卡轴承,用定位销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