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键槽的对称度怎么测量?

楼主(2010-05-14):
如题,望高手给于解答

网友:
用基本的量具还挺麻烦,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用塞片,V型块和高度摇表配合使用。有公式计算。

网友:
呵呵,用传统的方式如故不方便,就使用CMM检测.不过这也是废话

网友:
用三楼的方法,精度到0.05mm没问题。

网友:
用2D影像测量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发现我看不见图……

网友:
楼主没发图,你看什么呀?

网友(2010-08-18):
怎么一有问题就是仪器解决啊 什么三坐标啊,图影仪啊,难道仪器都是万能的啊 无语 那个工厂为了检测一个尺寸项目都得配上这些仪器吗

网友:
用带表检具检测,需定做的非标检具,检测精度高效率也快

网友:
9楼说的很对,现在很多人都是仪器测量,对于平台测量技术,行为公差的评价等已经很淡了,几年以后都怀疑平台测量技术是不是因该成为历史?

网友:
不知道线割个样板行不行、、、

网友:
传统的方式不怎么好量 要用仪器量哦

网友:
用V形铁,高度尺,量块就可以测了,很简单啊

网友:
我也很困惑,没有跟好的办法,3楼的吧

网友(2010-10-14):
设计键槽位置度量规,这种量规是专门用来检花键位置度

网友:
是啊!要是为了测量这么个小件就买一台仪器的话那不破费拉?

网友:
检测键槽对称度的检具可以做对称度量规。" c- m4 E& Z" V, l& v
去翻一下,检测技术这本书,里面很详细

网友(2010-11-16):
V型铁一个,杠杆百分表一个即可,用表摸两个键槽水平,然后看两个键槽侧面的差值,即为对称度数值.这个是最简易的测量方法.也是企业里最常用到的

网友:
三坐标或者做个专用量具

网友:
我们公司目前使用,塞尺,V型块,高度尺,大致三种工具,可以简单测量对称对,可以考虑下

网友:
上分度头,旋转180,打表

网友:
看不到你的图,如果是简单的轴,用v型铁,薄铁片,高度尺,即可测量双键槽对称度,0.01都能测出来。加工方法也是这原理,不过要用到量块。我们用普通铣床做飞机上的轴键槽,对称度0.03,完全符合要求。

网友:
投影仪应该可以解决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能给个具体些的吗?关乎毕业问题啊~~~

网友:
A=a*h/d+h         a是用摇表测塞片上下两面的差值.h是花键高度.D是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