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全齿轮实现间歇运动,动画能做出来吗?

楼主(2010-05-14):
我想用SW做个动画,不完全齿轮实现间歇运动,不知道这个动画能否做得出来,该怎么约束?

网友:
能啊,有一个碰撞模拟功能的

网友:
就用齿轮配合约束,肯定行

楼主:
回复 3# liang271887922 齿轮配合约束,那不久成了完全齿轮的转动了,我要实现的的间歇运动

网友:
仅仅做得“像”是可以的,可用用凸轮,实际看上去齿轮在转,空位又停了,或者用方程式驱动。2 a  T. n3 _8 L; `
做真的就不行了,光齿轮接触传动SW就做不了,齿轮配合那是假的,看上去像而已,其实就是两摩擦轮传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