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中的内孔怎么加工

楼主(2010-05-15):
我是刚开始做机械的,有很多不懂的地方都要请教各位,先谢谢了.想知道图中的内六角孔怎么加工

网友:
能上点清晰完整的图吗?否则别人没办法帮你!

网友:
能上点清晰完整的图吗?

网友:
可以插床插 或者用电火花打出来
插床的效率高

网友:
先钻孔,然后用模具冲出来。

网友:
跟内六角螺钉的加工方式是类似的

网友:
你最好用电火花打。

网友:
根据六角内切圆的直径钻孔,然后用六方冲头直接冲出,这个六方尺寸不大,手工就能完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支持疙瘩

网友:
毛批采用冷墩或温挤压先成型六方孔

网友:
大家都没见过内六角孔的钻头吧?内六角孔[批量生产时都是模锻的,单件可以用专用钻头。

网友:
支持电火花,内六角专用钻头还真没见过,学习了

网友:
如果是单件,就用火花机打,如果是批量,就用冲压模具冲压成形,这样效率很高!

网友:
图纸看得不是太清楚,好像是个车床件,在数控车床上,直接磨六方的冲头,主轴不转,一次进刀0.1-0.3(看材料)是可以做出来的。我做过,优点:一次加工,节约时间,缺点:对机床主轴有影响,如果六方很深,加工时间比较长。
另外一个方法,把六方头摆一个角度,在数控车床直接挤压出来。

网友:
看不清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bbs.cmiw.cn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地对地导弹地对地导弹的反反复反复反复反复反复反复

楼主:
谢谢各位的方法,这个量大.我现在也是用钻孔后,直接进行冲压.

网友:
不是很严的话用模煅在加工外圆

网友:
看不清。你说的是哪个孔呀

网友:
这个图纸他不清楚,不过可以试试上面说的法法

网友:
回复 1# 麦田守望 9 V4 b& p4 _+ ?
用插床,插

网友:
如果批量不大用插床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