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机械加工 中的 调头 接平 指的是什么

楼主(2010-05-15):
请教 机械加工 中的 调头 接平 指的是什么

网友:
估计应该是调diao 头吧……接平,难道是指接刀痕。。。

网友:
哎~想进来学习下,咋就没人解决尼@

楼主:
2楼说的和我想的一样 需要专业人士用专业的言语解释一下 谢了

网友:
调头:大意是指车轴类件时,夹紧车过的一端
0 U* d+ l' T1 _: C接平:调头车轴的另一端,保证轴的尺寸同上道工序车轴的尺寸一致。

网友:
我的浅见啊说得不好别笑话,掉头是指在一次装夹中无法完成工件的加工,接平不应该是在车削中出现的用语吧,应该是对于刨,铣,磨加工中工件掉头后要求。

网友:
调头就是把工件加工完一头后装夹另一头再加工;接平吗就是要求工件调头后保证同心度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