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螺纹孔如何加工,有几种加工的方法?

楼主(2010-05-15):
请问这个螺纹孔如何加工,有几种加工的方法?

楼主:
请帅哥们指教了!!!!!!!!!!

网友:
1.铣螺纹
2.钻攻螺纹
3.车螺纹
最好采用第一种
纯属个人意见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效率比较慢啊,兄弟,我是做设计的,您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车?

网友:
个人认为最好上加工中心将螺纹铣出来!

网友:
上数控铣床就行啊!
图片的原因具体尺寸看不清楚,!@

网友:
数量大你可以做群钻,数量少你可以用钻模

网友:
这么大的螺纹群钻能钻的动?

网友:
M30的扣,数控铣,或者普车+攻丝,继续围观,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顺路问下:楼主你们那个160尺寸的标注两边加2个竖杠是上面意思啊? |160|

网友:
应该是加工中心加工或者是数控铣床加工的

网友:
镗床不就是干这个准备的吗?
专业的设备
二楼的弱弱的问怎么车?!!

网友:
数量多的话考虑铣螺纹,量小的话人工就行了或者镗床攻丝,不要搞得太费事,要注意经济效应

楼主:
那个是括号,转成图片的时候估计除了问题!

网友:
车床不好加工,还是想别的加工方法

网友:
用加工中心不是很快么,而且很容易

网友:
用数控丝锥攻螺纹····

网友:
想请教大侠们,这个怎么车啊

网友:
支持用数控铣,不知道你们的成本合计怎样?

网友:
如数量大可用攻丝机分三次攻,前两把用工艺丝锥,第三把攻成。如数量不大,直接用手工加工,M40的都能攻出来。

网友:
M30的啊!如果就这一个板,数量不多,钳工辛苦一点!手攻吧

网友:
镗床不就是干这个准备的吗?
专业的设备
二楼的弱弱的问怎么车?!!
引用 网友B:

二楼问的意思显然是车加工行不通,加工中心铣吧。

网友(2012-06-27):
我也看看参与其中,试试

网友:
楼主最好说一下批量,工艺肯定得根据批量来的,

网友:
TPX6111B镗床,加工你这工件,最理想,技术要求,经济,效率都比较可以的.

网友:
个人感觉铣螺纹。

网友:
数量少还不如加工中心铣完螺纹底孔装把螺纹刀一次加工出来。还能保证精度!~

网友:
上机床的就拿丝攻攻牙,没设备的直接拿个简易工装拿个攻牙机整整。

网友:
用加工中心铣螺纹啦!

网友:
数量小的话 钻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