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自滑动轴承的寿命?

楼主(2010-05-15):
我想在一处经常损坏的直线轴承处改用滑动轴承,是那种近几年出来的分布有许多石墨材料的铜基自滑动轴承,内径有40左右,长度100,轴向有5毫米的窜动,转速每分钟200,可以稀油润滑(但不太充分),轻载,大家给出个主意,在装配间隙0.02-0.04的情况下,能保持较长的寿命吗?选用哪家的产品好一些?

网友(2010-07-05):
可以使用这种滑动轴承,对照提供的数据,使用寿命会达到较长时间,但具体多少,还要根据具体材料、安装和使用环境等情况而定,但需要提醒的是,使用石墨自润滑时,是不能用润滑油的,否则,长期运转后,会结成油泥将设备研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太接触过自润滑轴承,在这里顺带请教一下楼上:楼上提到使用石墨自润滑时不能用润滑油,那润滑脂呢?如果是因为结成油泥的话润滑脂也有这个问题,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石墨即是润滑剂,自润滑轴承使用的是这种干式润滑,如再使用与其不同的润滑油、脂,在实际应用当中,我都遇见过,最终结果往往是设备研损。

网友:
自润滑轴承的摩擦阻力相对大一些,设计时要考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奥迪,学习了~~

网友(2012-02-01):
有人知道这种翻边的自润滑轴承是怎样加工出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