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管道压缩空气水分多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5-15):
我们公司有二台阿特拉斯螺杆空压机,也配备了二台冷干机,空压机与冷干机工作参数也都正常,也正常排水啊,近段时间车间压缩空气水分较大,这是怎么回事?请行家指教。

网友:
空压机参数正常。空压机后端应该有压力罐吧,压力罐按时排水了吗?

网友:
检查空压机后方的自动排水设备

网友(2010-10-19):
我们公司有二台阿特拉斯螺杆空压机,也配备了二台冷干机,空压机与冷干机工作参数也都正常,也正常排水啊,近段时间车间压缩空气水分较大,这是怎么回事?请行家指教。

    空气中含有大量的水份,当这些水份被吸入压缩机后,会产生大量的液态水及潮湿空气,0.8MPa空压机为例,25,相对湿度70%条件下24小时吸入的水量为340kg。
    冷冻式干燥机主要是通过对高温压缩空气进行降温,从而分离出部分液态水,但其不能彻底解决压缩空气含水的问题,一般其压力露点大于15

      想彻底解决压缩空气中水分问题,只有加装吸附式干燥机,它主要是通过分子筛将压缩空气中水分子吸附在其表面,通过变压方式将水份排出,从而能彻底除去压缩空气中的水份。一般情况通过吸干机后的空气压力露点小于–40℃.

     陈工 13502869011

网友:
以0.8MPa压力,100HP空压机为例,在25℃,相对湿度70%条件下24小时吸入的水量为340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