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南方MT1040A无心磨床可以用自动送料吗?

楼主(2010-05-15):
还有台险峰MT1080,想改用自动送料,不知道谁有这方面经验。加工的都是比较小的轴套类零件

网友:
可以自动送料的,要根据工件的直径和长度来选择,送料系统一般2--3万内一套,送加收

网友(2021-12-03):
机械手就可以送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