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机排气制动的基本概念

楼主(2010-05-15):
排气制动在汽车上有三个概念:
  1.制动气室:常规制动气室是用压缩空气推动制动凸轮,排气制动气室平时是压缩空气顶起弹簧,制动时排气,由弹簧产生制动推力。更可靠安全而且可以手制动合一。
  2.排气制动阀:发动机排气歧管与排气管连接处有一个碟阀,起动电磁开关使它关闭,造成发动机闷车从而达到制动效果,再踩油门时它会自动打开。结构简单但有损发动机。
  3.排气门结构制动:制动由电信号使排气门凸轮微抬起,造成关闭不严,活塞上下运动均受到气流阻尼而产生制动力。无损紧凑,国内尚无。
  大型载货汽车上应用排气制动,其压力高,制动效果明显,不需其它介质。——应用并不广泛。
  排气制动装置由排气制动按钮阀、废气工作缸、排气制动蝶阀、停油气缸组成。排气制动操纵方便,简单有效。在冰雪及较滑的泥水路面行驶时,使用排气制动,可以减少侧滑;在下长坡时,使用排气制动可以减少行车制动的次数,降低制动鼓的温升,提高制动的可靠性。使用排气制动时,能减少发动机油料的供给以至断油,能节省燃料。
  斯太尔汽车的排气制动是采用关闭发动机排气通道的办法,使发动机活塞在排气行程时,受气体的反压力,阻止发动机的运转而产生制动作用,从而达到控制车速的目的。驾驶员使用排气制动时,用脚踩驾驶室底板上左下方的排气制动按钮阀,按钮阀受力打开气的通道,压缩空气进入废气工作缸。废气工作缸活塞受压缩空气的压力移动,带动推杆,推杆带动排气制动蝶阀,蝶阀转动将排气管堵死。同时压缩空气在按钮阀打开同时也进入停油气缸,停油气缸的活塞在压缩空气的作用下移动,推杆通过联动机构带动调速器柄,使油料停止供应。由于排气管堵死,发动机停止排气,燃料供应中断,排气管中的压力升至0.3~0.4MPa。发动机活塞在工作中的排气行程必须克服此压力,因而大大增加了发动机制动的功率。故当采用排气制动时,发动机活塞在发动机排气行程时,活塞受气体的反压力,经过曲轴和传动系传至车轮,增加了车轮的转动阻力,降低了车速。
  当排气歧管内压力达到一定的值后,会克服气门弹簧的阻力,打开排气门,压缩空气进入气缸,由进气管排出,以保证排气歧管内的压力不会继续升高。此时发动机会发出一种较特殊的声音,此声音对发动机无害。有的驾驶员认为采用排气制动对发动机有害,这种看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在采用排气制动时,由于停止了燃油的供给,发动机实质上变为一台空压机,来消耗能量控制车速。虽然停止发动机燃油的供给,但发动机润滑、冷却系统在正常的工作,只是由输出能量,变为消耗能量,对发动机无害。操作时,应注意排气制动装置各部件的完好,如果有损坏,应修理或更换。
  在下大坡或下山行驶中,变速器应选用合适的档位,一般选用5、6档,这样可以防止发动机转速过高出现发动机损坏的故障。使用排气制动时,不能挂空档,也不允许分离离合器,否则排气制动无效,还会出现行车事故。
    排气缓速式辅助制动系的基本工作原理是利用设置在排气通道内的排气节流阀阻塞发动机排气通道,以增加发动机内进气、排气、压缩等行程的功率损失,迫使发动机降低转速,从而达到在短时间内降低车速的目的。
  1、排气缓速式辅助制动系使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由于排气缓速式辅助制动系的工作原理是利用排气阻力,以增加发动机进、排气和压缩等行程的功率损失来使汽车减速的,因此发动机必须与传动系统处于动力传递状态中,也就是说,踩下离合器(发动机与变速器分离)或变速器在空档位时,排气缓速式辅助制动系不起降低车速的作用。
  b、在排气缓速开关接通,排气缓速指示灯点亮,显示排气缓速式辅助制动系在工作状态时,如果驾驶员踩下加速踏板或离合器踏板,则电磁阀7电流被临时切断,排气节流阀开启,排气缓速作用中止;当上述踏板被释放,则排气缓速式辅助制动系又重新工作。因此,在使用该系统时绝不能踩下加速踏板或离合器踏板;在不使用该系统时一定要及时关闭排气缓速开关,排气缓速指示灯应处于熄灭状态。
  c、在雨、雪天,道路附着系数较低的情况下,在下坡路段行驶,需要一般减速的路况下(如前方车辆拥挤或弯道等),合理使用排气缓速制动可以减少行车制动系统的工作频率,从而减少行车制动系材料的磨损消耗和轮胎因制动而增加的磨耗,并能减少制动跑偏现象的发生。
  2、排气缓速式辅助制动系的维护和常见故障诊断
  2.1检查排气缓速开关拉动排气缓速开关,排气缓速指示灯应点亮。如果排气缓速指示灯不亮,则应检查灯泡、排气缓速开关和2号熔丝盒中的排气缓速辅助制动熔丝(5A)。
  2.2检查加速开关加速开关有3个端子,其中一个空着,另外两个端子在排气缓速开关闭合时接通,加速踏板踩下时切断。
  2.3检查离合器开关离合器开关的制动液动作压力,在出厂时已调整到392kPa-784kPa,踩下和释放离合器踏板检查开关动作。
  2.4检查电磁阀用万用表。档对电磁阀线圈进行检测。分解电磁阀检查阀芯的接触面,如果阀芯卡滞,用细砂纸修整并用发动机油润滑。也可用压缩空气检查进气通道,通电时,  2.5检查控制缸用拉力计拉动控制缸推杆叉形接头的开口端,当推杆行程为26.2mm时,拉力计读数值为225.4N±9.8N;推杆行程为48.6mm(最大行程)时,拉力计读数值为318.5N±9.8N,则控制缸的动作正常。
  2.6检查排气节流阀
  把控制缸推杆的叉形接头与排气节流阀阀臂脱开,检查排气节流阀的动作,要求排气节流阀与排气管内腔在不工作时平行,工作时能关闭。在不拆卸总成的情况下,可根据检测图中所示阀臂的角度来估计节流阀的装配角度。
  2.7排气缓速式辅助制动系的试验
  a.发动机起动运转使贮气筒气压达到正常工作气压后熄火。
  b.拉动排气缓速开关,检视排气缓速指示灯应亮。此时在排气缓速开关动作的同时,应能听到“嘶嘶”的声音,表明贮气筒内的空气进入控制缸的工作腔,排气节流阀动作。
.踩下离合器踏板,检查排气缓速指示灯应灭,且有“嘶嘶”的放气声,一直到排气缓速制动解除。
  d.踩下加速踏板,作上述c同样的检查。在踩下加速踏板过程中,加速踏板自由行程尚未结束时,加速开关k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