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车标定常识

楼主(2010-05-15):
1、发动机点火及常规标定:
A、电器系统检查,保证电气系统方面信号正确性;线束规格是否符合设计要求;ECU工作电压测量(ECU工作电压14-30V),保证喷油系统能够正常工作。
B. 低压油路部分检查,检查低压油路管径是否满足系统要求,低压油路管径要求是10/8MM。
C.怠速标定,对不同档位下的怠速进行标定,目的是让整车在不同档位情况下能够使发动机的怠速稳定;当由其他工况转换到怠速工况后,能够快速准确的稳定到设定的怠速转速。具体操作方法是在不同档位下(一般要求一、二、三档要能够顺利起动整车)用怠速起步,确保能够整车在平路上能够起动起来,如果不能起动则适当调整怠速油量限制。
D.驾驶性标定,也是动力性的标定,包括平路和坡道的起步,换档加速等动力性的标定。标定的目标是让驾驶员认可的可驾驶性。
E.烟度限制标定,根据烟度标准的要求,标定自由加速烟度和行使过程中加速时烟度,目标是符合烟度排放法规。
F.其他项目检查
2、高温标定
A.高温条件下各种传感器温度测试,ECU温度测试,检查的目的是检测在高温环境下,各种传感器、执行器和ECU的工作温度,是否超过规定使用温度。
B.高温条件下,柴油温度测试,柴油温度,是否在规定的可用范围之内,如果超过许用范围,可能会影响到系统的润滑和供油量的精确度。
C.空油箱起动试验,在高温环境下,让油箱的燃油消耗净,然后加满燃油进行起动,看起动的时间,起动进间的长短,由低压管路状态和输油泵的工作能力决定。
D.过热保护标定,在高温环境下,由于外界温度高,发动机会出现过热的现象,过热保护就是发动机在水温过高的时候,减少喷油量,让发动机在小负荷运转,保证发动机不会因为过热而损坏
E.热起动标定,发动机在高温环境下,让发动机的水温升高然后马上停机,这时由于没有冷却 环,发动机的冷却液温度会继续升高,当升高到一定温度后,看发动机是否能顺利起动。
F.驾驶性检查,由于环境温度高,可能会影响到怠速和驾驶的稳定性,对不同车速工况,发动机根据不同的温度增加燃油温度修正系数值
G.烟度检查,由于环境温度的升高,发动机的进气量减少,可能会造成烟度增大,检查在高温环境下的烟度情况,如果烟度超标,需要进行空燃比的调整。
H.跛行回家,当水温传感器失效,系统会限制发动机功率,让发动机在小负荷下动行,保证整车开到服务站修复。
3、高原标定(有些标定检查工作可以同时进行)
A.电气系统检测,高原地区,系统降级,当大气压力传感器不起作用时,系统将默认一个大气压力,检查系统默认大气压力下,发动机能否正常工作,如果不能正常工作,需要进行默认值的标定。
B. 低压油路压力测试(需要外接液压压力表),在高原地区,由于大气压力较低,会造成供油压力的减小,看在不同海拔高度的情况下,是否满足系统压力要求(0.4-0.5MPA),如果压力达不到要求,会影响系统的润滑。
C. 增压器保护标定,由于高原地区大气压力低,增压器转速会比海拔高,在不同海拔高度下,检测增压器的转速是否超过许用限值,如果超过限值,要对喷油量进行修正,减小供油量,调整喷油定时,适当限制发动机的功率,从而保护增压器不超速。
D.起动标定,在高海拔地区,气压低,进气量少,又由于高海拔地区气温比较低,在这种条件下,发动机是否能够正常起动,如果不能正常起动,需要对起动变量进行优化,包括起动油量、增压定时修正、水温定时修正等变量的优化,达到起动要求。
E.驾驶性检查,由于高原地区气压低,可能会影响到怠速和驾驶的稳定性,对不同车速工况,不同发动机工况进行检查,是否有不稳定的现象,发果有不稳定的情况,则需要根据不同的大气压进行增压定时修正的优化。
F.烟度检查修正,由于高原地区空气稀薄,发动机可能会出现烟度增大的情况,检查自由加速烟度和行使过程中加速时的烟度情况,如果有烟度产生,需要进行烟度修正,主要是对增压定时的修正和不同大气压下的空燃比的优化。
3、高寒标定
A.        整车前期冷库试验,目的是为寒区试验做准备,保证寒区试验能够顺利进行。
B.        高寒地区电气系统检查,由于高寒地区起动,电压降低很多,检查这个时候的ECU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C.        高寒地区,由于在低温条件下,燃油的粘度变大,会影响到油品的流动性,所用燃油必须满足在高寒地区的使用要求,确保发动机燃油系统供油及润滑正常。
D.        发动机冷起动试验标定,对发动机冷起动进行优化,能够让发动机在不同温度环境下能够顺利起动。而且起动烟度不能过大,起动后不能长时间冒白烟,具体需要做的工作是冷却水温定时修正和起动油量的优化,以及不同温度下的怠速优化。(可以与其他试验交叉进行)
E.        驾驶性检查,由于高寒地区气温比较低,各部件的摩擦阻力增大,燃油流动性也有一定的影响,可能会影响到怠速和驾驶的逢君之稳定性,对不同车速工况,不同发动机工况进行检查,是否有不稳定的现象,如果有不稳定的情况,则需要根据不同的温度进行修正。
F.        跛行回家,当水温传感器失效,系统会根据其它温度传感器温度值进行起动控制,让发动机能够起动,当所有的传感器都失效,系统会根据一个默认温度值进行发动机起动控制,能够让发动机启动,实现跛行回家功能。

高温标定试验项目一:发动机熄火保护。汽车高负荷行驶若干公里后在火焰山下熄火停在挡风墙后, 15分钟后检测发动机温度。
高温标定试验项目二:发动机匹配试验。汽车在最恶劣的高温工作环境下高负荷行驶, 连续高低速行驶和长时间爬坡的过程中,根据实际车辆行驶情况,不断进行修改和调试电控单元的各参数,使发动机输出功率满足汽车各档位、速度的匹配要求,同时,当水温达到一定限值时就要限制扭矩,从而控制加速和车速,使发动机水温能稳定在设计范围之内,有效保护发动机,在保护发动机的同时,还保证了汽车行驶性能在最佳状态。
高温标定试验项目三:共轨油压系统和温度测试。汽车在最恶劣的高温工作环境下, 连续高速行驶和长时间爬坡的过程中,测试油泵、喷油器和供回油管的油压和本体温度是否在设计范围之内,同时,熄火停泊在挡风墙后,测试油泵、喷油器和供回油管本体温度。
高温标定试验项目四:ECU及各传感器温度测试。汽车在最恶劣的高温工作环境下, 连续高速行驶和长时间爬坡的过程中,测试ECU及各传感器的本体温度,并熄火停泊在挡风墙后,在45分钟内测试ECU及各传感器的温度情况,确定ECU安装位置是否合理。
高温试验标定项目之五:整车质量考核。
高原标定项目一:驾驶性能标定。试验汽车每天早晨从海拔2700米的格尔木出发向海拔4767m的昆仑山行驶,途中在不同的速度和坡度过程中,根据车辆实际行驶情况,调整电控系统参数,使车辆满足各种工况的行驶性能。
高原标定项目二:涡轮增压器的保护标定。车辆从格尔木向昆仑山行驶,在不同的海拔高度和行驶中测试涡轮增压器温度情况,进行喷油量调整,控制涡轮增压器在空气稀薄的情况下导致温度超高。
高原标定项目三:烟度限值标定。车辆从格尔木向昆仑山行驶,在不同海拔高度的路段和上坡情况中标定,半坡起步、高档位低速爬坡、换档全油门加速行驶过程中,测试发动机排放情况、修改喷油提前角,控制排放烟度。
高原标定项目四:发动机启动性的标定。每天在海拔高度为2700m,气温9℃到15℃的格尔木,进行发动机冷起动检查、调试。
高寒标定项目一:冷启动试验。车辆在环境温度-20℃至-27℃条件下每天早上的06:50进行第一次冷启动试验,晚上的19:00再进行一次冷启动试验,起动时间在1.65~4秒之内。
高寒标定项目二:冷启动下的驾驶性能试验。冷启动下的驾驶性能试验目的是,当汽车起动后低怠速状态下,将方向盘来回左右打至尽头以及低怠速一档起步,观察发动机怠速是否平稳、有无熄火现象。
高寒标定项目三:LPC高寒环境的标定试验。车辆在黑河市飞机场路段上进行一档全油门起步,然后松至怠速,换二档全油门行驶,再松至怠速,换三挡全油门行驶……依次换到五档全油门行驶,松至怠速,在整个过程中测试共轨压力、滤清器进油压力、油泵进油压力、喷油回油压力、喷油量、油泵进油温度、滤清器进油温度及喷油回油温度在低温环境下的工情况。
高寒标定项目四:整车质量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