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位置度怎样计算

楼主(2010-05-15):
孔¢8±0.05到基准A的距离要求为20±0.05,到基准B的距离要求为30±0.05,
      实测该孔到基准A为20.10,到基准B为30.03.
      求该孔相对于基准A/B的位置度
    不知孔边距要求(20±0.05,30±0.05)的公差需不需要考虑?如能图文并茂更好

网友:
既然距离有了公差怎么还会有位置度要求?这不是尺寸链有冲突了嘛~!
位置度计算是这样的:{根号[(0.1)平方+(0.03)平方]}*2
没有公式编辑器,不知道看的明白不?

网友:
你这个位置度算下来是Φ0.2088

网友:
楼主给的位置度定义有疑问,既然是求位置度,那孔到基准A/B的数值应该是理论尺寸,但为什么有公差呢?烦请确认.

网友:
(0.1平方+0.03平方)开方后乘以2.   算得0.21mm
刚看完以前的课本,有点印象。

楼主:
位置度的公式其实我也知道.我就是不明白孔到基准距离的公差.因为有一次面试就见过这样的图纸.

网友:
有米最大实体或最小实体的要求
我觉得距离有公差是正常的……我们公司图纸距离就有统一公差小数点后比如3位没标明的就统一给5刀公差(inch)
大侠们指正……

网友:

希望下一次面试不再会有这种题.

网友(2011-10-19):
位置度∮t :(每个)被测轴线必须位于直径为公差值∮t,由以对于基准的理论正确尺寸所确定的理想位置为轴线的圆柱面内。例法兰螺钉孔位置度:(1)用V型铁支承距离最远两端主轴颈(A-B),将螺纹检轴紧密旋入螺纹孔中,曲轴销孔中心旋转至X(水平)方向,用带有杠杆百分表的高度游标卡尺,将基准中心调整至等高(同时,将位置度检具某一平面调整水平后,固定)。分别测量各螺纹检轴中心线与基准中心线在X(水平)方向的误差值即:Fx。曲轴销孔中心旋转至Y(垂直)方向(同时位置度检具原垂直面为水平),此时测量各螺纹检轴中心线与基准中心线在Y方向的误差值即:Fy。位置度误差为:ΔF=2(Fx2+ fy2)1/2。(2)用V型铁支承距离最远两端主轴颈(A-B),将螺纹检轴紧密旋入螺纹孔中,曲轴连杆轴颈基准(C)旋转至X(水平)方向,用带有杠杆百分表的高度游标卡尺,将基准中心调整至等高(同时,将位置度检具某一平面调整水平后,固定)。分别测量各螺纹检轴中心线与基准中心线在X(水平)方向的误差值即:Fx;曲轴连杆轴颈基准(C)旋转至Y (垂直)方向(使位置度检具原垂直面为水平),此时测量各螺纹检轴中心线与基准中心线在Y(垂直)方向的误差值即:Fy。螺纹孔位置度误差为:ΔF =2(Fx2+ Fy2)1/2。取各螺纹检轴位置度误差最大值,作为评定的依据。例定位销孔位置度1、大柴:(1)销孔对基准平面的位置度(水平方向): 用V型铁支承距离最远的两个主轴颈(A-B)且调至等高,把检轴紧密插入销孔,慢慢调整曲轴,用带有杠杆百分表的高度游标卡尺将基准轴线调至等高后(同时,将位置度检具水平方向平面调整等高后,固定)。测量销孔中心与基准轴线高度差的二倍,即为销孔位置度误差。   (2) 销孔轴线对主轴颈轴线的位置度(垂直方向):用V型铁支承距离最远的两个主轴颈(A-B)且调至等高,把检轴紧密插入销孔,慢慢调整曲轴,连杆轴颈基准(C)调整至 Y (垂直)方向(即位置度检具原垂直面为水平),并用带有杠杆百分表的高度游标卡尺,测量销孔中心线到基准轴线的数值与理论正确尺寸之差的二倍。即为销孔位置度误差。2、上柴:(1)用V型铁支承距离最远两端主轴颈(A-B),将连杆轴颈基准(C)旋转至X(水平)方向,用带有杠杆百分表的高度游标卡尺将基准调整至等高(同时,将位置度检具水平方向平面调整等高后,固定)。分别测量销孔中心线与基准轴线在X(水平)方向的误差值即:Fx。曲轴连杆轴颈基准(C)旋转至Y(垂直)方向(即位置度检具原垂直面为水平),此时测量Y方向销孔中心线与基准的误差值即:Fy。销孔位置度误差为:f=2 。3、潍柴用V型铁支承距离最远两端主轴颈(A-B)且等高,将连杆轴颈基准(C)旋转至X(水平)方向,用带有杠杆百分表的高度游标卡尺将基准调整至等高(同时,将位置度检具水平方向平面调整等高后,固定)。分别测量销孔中心线与基准轴线在X(水平)方向的误差值即:Fx。曲轴连杆轴颈基准(C)旋转至Y(垂直)方向(即位置度检具原垂直面为水平),此时测量Y方向销孔中心线与基准的误差值即:Fy。销孔位置度误差为:f=2 。答案补充
比如 " 位置度¢0.3 A B C"  中     位置度公式"△X的平方+△Y的平方,再开根号.之后乘以2"

网友:
学习学习在学习,真的好好好学习

网友:
应该就是如2楼所说啊,要不还能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