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判断一对齿轮啮合时存不存在单齿啮合区

楼主(2010-05-15):
大家好,我想请教的是:如何判断一对齿轮啮合时存不存在单齿啮合区,最好是能够判断在什么位置出现单齿啮合区?谢谢,请高手帮忙!

网友:
重合度小于2就肯定存在单齿啮合区。

网友:
zxjcxx大侠说的很对。
当重合度为2时,可以认为啮合过程中都是两对齿在同时接触;等重合度为1时(实际设计一般都要求大于1),在整个啮合过程中都只有一对齿在接触;当重合度在1和2之间时,则是一对齿接触和两对齿接触交替出现。也正是这个原因造成了齿轮副啮合刚度的时变性,这也是齿轮产生振动噪声的一个主要激励源,由此而产生的振动噪声的频率为转频或转频的倍数。

网友:
至于单齿啮合区域的判断也是可以通过计算准确判定的。
计算方法其实就是利用计算重合度的两个参数:实际啮合线长度和基圆节距。
可以准确计算出单齿啮合开始出现的位置及区域大小。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几本明白了

网友:
我想这就是我们要控制公法线变动跟跳动的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