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发热量大的原因有哪些呢?

楼主(2010-05-15):
液压站发热量大....
请问如何去判断原因?
是不是功率计算的不准确呢?
各位高手能不能提供一些意见啊?

谢谢了!

网友:
可能是多种原因造成的象液压泵老化密封不好或油液使用时间太长。滤网堵塞或溢流阀调的压力过高超过泵的极限压力等等问题都可能造成液压站温度过高。

网友:
内漏造成发热  油箱设计过小、管道通径小也会发热

网友:
最易产生热量的是液压泵,应先检查泵的对中,及按装有没有问题。

网友:
如油箱中的油面不够,液压油冷却器散热性能不良,系统效率太低,元件容量小,流速过高,选用油液粘度不正确,它们都会使油温升高过快、液压泵泄漏、控制阀等。粘度高增加油液流动时的能量损耗,粘度低会使泄漏增多,因此在使用中能注意并检查这些问题,就可以预防油温过高。此外对液压油定期过滤

网友:
除以上因素外,很未加油冷器或油冷器散热功率不够,油箱容积不够。

网友(2010-08-27):
原因有很多:进、回油过滤堵塞,溢流阀堵塞或调定不准确,管路不必要弯角多、冲击大,泵磨损或系统及元件泄漏,液压油粘度不对,油变质和油量不足,混入空气,油箱散热不好,泵站放置环境不妥等。

网友:
是设计完了第一次用发热,还是使用过程中发热量突然变大的 ?
前一种的话 找设计方面的,包括加回油冷却装置,液压泵的选型等问题
后一种重点关注溢流阀和过滤的问题

网友:
油箱太小,管路通径偏小,元器件的选用可能偏小,系统的内泄过大,压力阀的使用不合理,冷却系统不合理等等,这些都可能是油温过高的原因。

网友:
有多高啊?如果高一点是正常的吧,只要在冷却系统控制范围内都算正常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