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减压阀泄油口做遥控口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5-16):
从原理上理解,减压阀泄油口做遥控口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行的,但没有一个阀的生产厂会推荐这样使用。DR的遥控口开在阀体上,安装不方便,其泄油口能否加一个溢流阀,用溢流阀调节回油背压,从而调整减压压力?

楼主:
这个,真的没有人知道么?

网友:
先导式的减压阀可以这样做。

楼主:
先导式的减压阀可以这样做。
引用 网友A:

    能找到根据么?

网友:
从原理上可以,但这个压力应该很低才行,我也没试过,只能从原理上说

网友:
力士乐DR阀上没有遥控口,远控只能通过泄漏油口。
我调试过数十个这种回路。

楼主:
力士乐DR阀的遥控口是在导阀阀体上吧?

网友:
“在导阀上的”你是不是指图上上面的那个红圈内的油口?那个就是泄漏油口。同下面的Y口是连通的。

楼主:
那个是控制油的外泄口,在它的对面才是外控口。

网友:
你发个图上来,说不定我们的产品样本不一致,我的样本上Y口对面没有油口

楼主:
力士乐的DR导阀阀体上没有,立新的DR是有的。

网友(2011-10-06):
减压型调速阀就是用具有减压原理的压力补偿器的、跟减压阀卸油口是同一个位置的油口取负载压力做控制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