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注塑的问题

楼主(2010-05-16):
同样一付模具,如果在这个基台无论怎样调整注塑工艺打出来表面都有不良,换一个基台会不会不同?

网友:
换一台并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
一般与机台无关,就我所在的行业,成型表面一般与模具表面的渡层有关,当然机器的水平也很重要!

网友:
这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析表面缺陷产生的原因,才能进行解决啊

网友(2010-06-24):
楼主你所说的不良时同一个还是在调整工艺参数的前提下重复出现???

网友:
这跟许多关系有关的,不光是单单换台机械的问题……温度,参数调整等都有关系。

网友(2010-08-24):
简单的回答是“不一定”,呵呵

网友:
菜鸟学习了,O(∩_∩)O哈哈~

网友(2010-09-26):
这类问题是综合问题不一定是机台有其它因素。

网友:
楼主可以调整工艺参数试试,看是否出现相同问题

网友:
是啊。学习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
这不单是机台问题,有几个方面,机台/模具/模温/参数/材料都可能有影响

网友(2010-11-17):
最直接的和参数模具有关。

网友:
楼主是不是注塑机生产厂家的人员,一般来说,我们都会把温度调的很高,来保证喷嘴端不会冷料,并且辅以射出速度、射出压力和保压等的调整,通过这些基本上能保证产品做出来。但是简单模具涂层,只是增加硬度,提高溶胶的流动性,可以关键的部分是注塑机的喷嘴,该段温度很高的情况下,会破坏分子链结构,产生冷胶、拉丝、会交线、喷痕、应力集中等诸多问题。再之,如果该机台比较大,其螺杆的塑化能力则普遍较差,成本低,结果就是溶胶通道某几段温度太高,气体排出不畅,导致下料不均,引起射出时间等不稳定。

网友(2010-12-26):
换换试试,有可能跟螺杆有关,国内的螺杆都不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