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杆严重磨损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5-16):
我公司煤气站蜗轮与蜗杆运转时磨损严重,并且伴有抖动现象,已经拉坏了一台减速机了,蜗杆也换了一条,磨损还是依旧,蜗轮是毛坯面的没有滚齿(所有煤气炉用的蜗轮都不加工)。哪位有经验的老师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润滑情况如何  是否可考虑一下用粘度高一些的润滑油

楼主:
润滑没有问题,考虑是否蜗轮安装水平度有问题。

网友:
蜗轮蜗杆是有配合的,最好涂蓝测试·下·!
蜗杆磨损,那蜗轮呢,按照啮合原理,也应该存在磨损。
最好吧结构和磨损面的照片贴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