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机器可以代替平锻机

楼主(2010-05-16):
我厂要生产一种锻件,原材料是长4000mm,粗70mm的元钢,现在只要将头部要墩粗到90mm,其余不变 。请问需要用什么机器进行锻造

网友:
摆辗机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6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

网友:
用不着摆辗机。和平锻机的原理一样,您何以自制一台专用的液压设备。夹紧压力取锻造压力的2.5倍以上,估计您的锻造压力小于300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