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command manager这块命令放回左上角原来的位置呢??如图

楼主(2010-05-16):
不小心把command manager拖了出来,现在不知道怎么把它弄回原位??各位高手知道的说下,谢谢。

楼主:
拖出来后造成很大的不方便~~~重装了也不行。

网友:
再拖回去,向上面拖!

楼主:
回复 网友A:

    拖回去了

网友:
command manager框上,有个箭头的,按箭头那里就可以把它拉回原位

网友:
好多软件都是那样的用!拖了出来还是可以拖回去的!!

网友(2010-11-02):
还可以拖回去,这个看你自己的实际操作。用习惯了就好了。

网友(2010-12-07):
双击就是了。。。。我也是这样的、

网友(2012-02-09):
拖到上面中部停一下,等出现向上箭头时松开

网友(2016-04-10):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点击:视图----工作区----默认,就可以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