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扬力T30数控冲床 FANUC系统旋转工位 上下模错位的调整方法 谢谢

楼主(2010-05-16):
请问 扬力T30数控冲床 FANUC系统旋转工位 上下模错位的调整方法  谢谢

网友:
松开转盘传动同步那得螺丝.把位置调好 插入T销 紧上螺丝 回参 OK

网友(2010-12-29):
松开上转盘的连接杆联轴器,插入转盘定位销,用定位芯棒插入上下模,校准,拧紧联轴器,即可

网友(2011-03-02):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这个方法很正确,但我们转塔连轴器松开后杆上面有健槽和健销定位,不能分开转动

网友:
扬立数控转塔冲转塔速度如何设置呀,谢谢

网友:
好像是1825,记得不是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