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深孔镗床?

楼主(2010-05-16):
为什么深孔镗床T2120的进给量的单位是毫米/分钟?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加工时间是否只和进给量有关?

楼主:
没人知道吗?请高手赐教!

网友:
加工时间不只跟进给量有关系,在加工的时候,我们应先选最大背吃刀量,其次较大的进给量,最后选择合适的切削速度

楼主:
谢谢楼上的!您有深孔镗的资料吗?

网友:
在保证正常切削的情况下,加工时间只和进给量有关,深孔镗床一般都是这种标法
不知你是多大直径的工件,需要哪方面的资料,怎么给你

楼主:
谢谢楼上的!资料我已找到!再次感谢!!